sdram读写问题

楼主:
在sdram读写试验中参考了特权同学的程序,其中在data_gen模块中:
reg wr_done;        //所有数据写入sdram完成标志位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wr_done <= 1'b0;
        else if(addr == 19'h7ffff) wr_done <= 1'b1;
assign syswr_done = wr_done;
请问这里的addr==19'7ffff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19'7ffff是根据你的SDRAM容量算出来的,你那个例程是不是在址址低位拼接了3个0?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19'7ffff就是你SDRAM的最大地址除以8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7ffff是根据你的SDRAM容量算出来的,你那个例程是不是在址址低位拼接了3个0?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1 ...

恩恩,是的,那个后面拼接了3个0,容量是64M的,除以8是为了与左移三位相抵消吧,在程序运行是我加了停止命令能在串口里显示256个数,感觉这256个数所占地址应该没到19‘h7fff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