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矩阵键盘按键问题

楼主:
MAP430没有上拉电阻,在检测矩阵键盘时输入、输出口怎么设置,我开始设置的P1高四位输出高电平第四位接收电平,矩阵键盘与P1相连,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外部不接上拉或者下拉是不行的。

网友B:
msp430的IO口内部带有上拉电阻,它的寄存器PxREN不就是控制上拉,下拉的吗?

网友B:
高四位输出低电平(PxDIR = 1,PxOUT = 0),低四位设置为输入模式,开启上拉电阻(PxDIR = 0,PxREN = 1,).通过读取PxIN,判断哪一个按键按下。网上很多矩阵按键的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不接上拉或者下拉是不行的。

不需要接外部的上拉电阻。只有51单片机,这种IO不能设置上下拉电阻的单片机才需要,在键盘上接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接外部的上拉电阻。只有51单片机,这种IO不能设置上下拉电阻的单片机才需要,在键盘上接上拉电阻。 ...

早期的MSP430型号如149是没有上下拉电阻的,所以楼主才来求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MSP430型号如149是没有上下拉电阻的,所以楼主才来求救。

长见识了,,,,之前我用的是2553和5529,没有用过149这样的早期的msp430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430的IO口内部带有上拉电阻,它的寄存器PxREN不就是控制上拉,下拉的吗?

我用的f149,内部没有设置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见识了,,,,之前我用的是2553和5529,没有用过149这样的早期的msp430单片机。

。。。。。。。,我们是学生买不起高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接外部的上拉电阻。只有51单片机,这种IO不能设置上下拉电阻的单片机才需要,在键盘上接上拉电阻。 ...

恩,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四位输出低电平(PxDIR = 1,PxOUT = 0),低四位设置为输入模式,开启上拉电阻(PxDIR = 0,PxREN = 1, ...

不能用,那些都是有上拉电阻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学生买不起高级的,

我也是学生啊,学生用学校的邮箱注册TI的账号,申请样片的成功率特别高,所以我就是申请的5529和2553。我有一段矩阵按键的程序是5529的,亲测可用/*
* ArrayKey.c
*
*  Created on: 2014年7月16日
*      Author: swj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global.h"

uchar i,j,keyvalue = 1,temp;
static const uchar buffer[4] = {0xef,0xdf,0xbf,0x7f};

void KeyIO_init()
{
        P6DIR = 0xF0;
        P6OUT = 0x0F;
        P6REN = 0x0F;
}

uchar KeyScan()
{
        for(j = 0;j < 4;j++)
        {
                P6OUT = buffer[j];
                delay_us(2);
                temp = 0x01;
                for(i = 0;i < 4;i++)
                {
                  if(!(P6IN & temp))
                  {
                        return ((i + 4*j) + 1);
                  }
                  temp <<= 1;
                }
        }
}

uchar Key_16()
{
        KeyIO_init();
        if((P6IN & 0x0f) != 0x0f)
        {
                delay_ms(5);
                if((P6IN & 0x0f) != 0x0f)
                {
                        keyvalue = KeyScan();
                }
                while((P6IN & 0x0f) != 0x0f);//防止按键久按不放
        }
        return keyvalu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学生啊,学生用学校的邮箱注册TI的账号,申请样片的成功率特别高,所以我就是申请的5529和2553。我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学生啊,学生用学校的邮箱注册TI的账号,申请样片的成功率特别高,所以我就是申请的5529和2553。我 ...

申请了样片也得自己画板啊

网友:
所以2553可以直接使用REN是吗?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