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还是UC3842产生PWM

楼主:
要做DCDC变换电路,请问PWM占空比的调节是用滑动变阻器还是用单片机?

网友A:
UC3842是专用电源PWM芯片,带有反馈的!如果你做电源,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不够稳定,必须要进行反馈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3842是专用电源PWM芯片,带有反馈的!如果你做电源,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不够稳定,必须要进行反馈调节的 ...

这是题目要求。我是大一的学生,没太明白您的回复

网友:
过来看看~~~~不懂~~

网友:
楼主可参考电动车充电器原理

网友:
大一学生就要求这样的题目,太过份了。

题目里面已经用工频变压器隔离,故DC/DC变换器不需要隔离。
但楼主首帖电路中,主电路上串联了一支功率P沟MOS管IRF9540,且驱动该管的9013基极标注(P0.3),似乎表明是由单片机控制。
如果(P0.3)是接到单片机I/O口线,应该说明:此电路不能由单片机输出PWM进行输出(Vo)控制。
P沟管放置于此处,目的不明。似乎是错误的电路,至少是没有必要使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