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launch pad

楼主:
初次接触5529系列的launch pad 都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老显示no FET ,哪位大神知道的话就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跳线弄对了么?你先看看我的电脑设备属性里有没有仿真器。我估计仿真器驱动没装吧?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可以下载一个CCS6.0的,下载完成后会自动更新的!更新完成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