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320F2812怎样采集电路中的电压

楼主:
各位同学:
      刚接触DSP的开发,目前想设计一个程序算法,能够实时采集电路中的电压信号,请问该怎么办?谢谢各位。

网友:
我这边不是很懂~~~~~~~帮不上忙

网友:
在网上查查最简单的均方根法

网友:
也可以用多次采样,然后排序、过滤,最后求和取平均值什么的额,《手把手教你学DSP》这本书还不错

网友:
看看  手把手教你学DSP  这本书

网友:
把要采集的电压信号连入片内ad引脚,然后编程。信号电压范围超出ad范围接入信号调理电路,常用分压电路即可。特殊可加跟随器。注:dsp内部ad为单端信号量化。

网友:
电压范围多大?直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