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无线唤醒问题

楼主:
zigbee收到无线数据有中断吗?这个中断能唤醒休眠吗?

网友:
可以的

FBTN-485LP-JT超低功耗无线数传模块是一款工作在430M至510M频段的远距离、高集成度无线数传模块;待机电流小于280nA,接收电流仅仅3mA,1S周期唤醒时电流低至15uA,在2.2V时仍能正常工作,一节2300mAh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具备大小组网模式,适合不同网络规模应用;良好的并发性,支持多对一同时传输;特别适合水、电、气、热表的集抄及对功耗有特别要求的应用。FBTN-485LP-JT模块采用屏蔽设计具有非常出色的抗干扰和穿透能力,已成功应用于安防、交通、能源、市政、工业遥控、工厂自动化、智能家居、现代农牧业等领域。
  主要参数
工作电压        2.2-3.6V
发射电流        <30mA
接收电流        <3mA
待机电流        <280nA
输出功率        0-12dBm可调
工作频率        430MHz-440MHz或470MHz-510MHz
接口方式        2.0mm间距直插,方便嵌入式运用
接口              串口(UART)
接口电平        2~5V兼容
工作温度        -20℃—80℃
数据速率        1.2kbps-64kbps
接收灵敏度        -118dbm
外形尺寸        18mm×30mm(不含天线座)
   搭配我公司(2.5dbi增益)的胶棒天线,实测(空旷)500米稳定无压力,轻松 做到1000米有信号

近期又开发出一款1.5km支持路由的数传模块,已被消防总局用作消防呼救器内,1S周期唤醒时电流低于50uA。

网友:
zigbee不支持无线唤醒功能

网友:
zigbee一旦睡眠就无法接受消息了,所以才要求协调器和路由器保持工作状态,
部分终端可设置睡眠,但是都是通过定时唤醒来处理数据的

网友:
一般zigbee睡眠后不能自动唤醒,但如果加一个控制芯片用来唤醒的话,得不偿失,所以一般都是做的定时唤醒。
——————————————————————
与其辛辛苦苦找智能家居的无线解决方案,不如问一下顺舟科技!做智能家居、做智能照明,找zigbee

模块、找ZLL方案,顺舟科技是你最佳选择:
1、最专业:从事zigbee开发已近10年
2、最全面:开发多种zigbee技术方案
3、运行数量最多:累计在线运行达500万节点
4、互联互通能力最强:ZLL智能照明方案全球互通

网友:
了解了!谢谢各位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