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编程环境)

楼主:
    领到板子有段时间了,这几天才抽得空拿出来玩.......
要做的事第一件事是用数据线把板子接到电脑上,然后装驱动:

驱动装成功之后,接下来是更新固件:

更新的时候记得要按 RESET 按键

然后就下来就可以编程烧程序了,当然这是在已经装好MDK 的条件下,建议装MDK474的版本,这个可以到官网上下:https://www.keil.com/demo/eval/armv4.htm#DOWNLOAD

如果要注册的话随便填填就可以了。

装好之后破解,然后新建工程之后进行一些设置,如:

再点击编译,编译通过之后就可以烧写程序了

    接下来基本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网友:
图片顺序有些乱了.............................................................没注意看,天啊

网友:
在装MDK 的时候注意一个问题,看看电脑用户名有没有中文(相对于win 8系统),如果有中文的话,MDK 编译很大可能会出错

网友A:
你设置了options里的debug,那c/c++页设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了options里的debug,那c/c++页设置不?

应该没有设置

网友:
include paths都是默认的?

网友:
遗漏了一个,那就是在“C/C++” 那页的设置,主要是把所以要用到的 .C 文件的路径包含进去

谢谢蓝雨夜的指导

网友B: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你是不是芯片选错了
我用LPC1500的板子,然后芯片选的是LPC1549,我把芯片换成 cortex-M3 之后编译也会出现你这个错误

你重新选下芯片看看

网友C:
求助——楼主怎么破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助——楼主怎么破解的

跟破解C51 是一样的  把C51 选项换成ARM  就可以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能不能上传个注册机的EXE
谢谢楼主,哈哈

网友:
好啦好啦
哈哈,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啦好啦
哈哈,谢谢楼主
KEIL_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