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坏了,应急办法!

楼主:
烙铁坏了,应急办法!
936B虽然不错,不过坏了就是个头大的事,那里坏了都不知道,况且器件都没有

那只要烙铁芯好就可以临时补救用下

直接输入电源

不过没有恒温的啊

网友:
电烙铁怎么被你玩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A:
没有恒温,控制板中运放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焊台不难修,纯模拟电路的,重点检查电源通路和控制通路。

网友:
有一个问题,连接电源正负的两个夹子 ,都没有用绝缘胶布包裹 ,这样容易出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恒温,控制板中运放坏的可能性大

他的意思是直接供电之后没有恒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