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Imsp430评估板可否做开发板使用?

楼主:
我有TI的msp430评估板,不知道能不能做开发板使用,可否下载程序,求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TI的评估板都是高端开发板

网友B:
必须的必啊..............

网友C:
楼主先把你的板子的名称说下
看有没有带JTAG调试器的

网友D:
评估板本身就是一种开发板吧,而且大部分的评估板都自带下载调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评估板都是高端开发板

那什么软件进行下载调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把你的板子的名称说下
看有没有带JTAG调试器的

AFE4400,用什么软件可以下载调试,没有JTAG,怎么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必啊..............

怎么弄呀,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评估板本身就是一种开发板吧,而且大部分的评估板都自带下载调试器

刚开始用,不会搞,求指教

网友E:
???????楼主啊,上图说明啊。论坛有的是大神,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肯定可以的,放心的试试吧

网友:
CCS和IAR都得,不过IAR要自己配置调试器,CCS是TI自己的,可以直接下载调试,不需要做太多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啊,上图说明啊。论坛有的是大神,

就是这块板子 怎么进行程序烧写与调试 求大神指教

网友:
AFE4490只是模拟前端采集的片子

楼主只要用CCS来可以了!
同时5529可以通过USB口直接烧制程序的,你找找资料,

如果有JTAG就更方便了!

网友:
这个文档里有它的详细电路图。

首先,它有仿真接口,你如果有仿真器是最方便的了;
当然如果你没有仿真器也没事,它支持串口和usb的BSL下载方式,缺点就是这种方法只能下载程序,不能仿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