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18——裸机第九弹——MMU&异常处理实践+实践源码

楼主:
裸机第九弹——MMU&异常处理实践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心得

MMU简介:

MMU是Memory Management Unit的缩写,中文名是内存管理单元,它是中央处理器(CPU)中用来管理虚拟存储器、物理存储器的控制线路,同时也负责虚拟地址映射为物理地址,以及提供硬件机制的内存访问授权。

关于虚拟地址与物理地址:

1:什么是虚拟地址?

   虚拟地址:4GB虚拟地址空间中的地址,程序中使用的都是虚拟地址。在MMU开启之前虚拟地址=物理地址

2:什么是物理地址?
   物理地址:出现在CPU地址总线上的地址。

MMU主要功能及应用目的:
1:将线性地址映射为物理地址
这个对于我来说,主要就是要把虚拟地址0x00开始的这一块地址映射到我能访问的实际物理地址上来,比如0x40000000开始的IROM或者是0x30000000开始的DRAM,这样我就能使用自己的异常向量表了,才能继续下一步中断的实践(比如UART、TIMER。。。都需要中断功能)

2:提供硬件机制的内存访问授权
其实对于裸机程序来说,权限管理暂时还没有什么用处,玩系统的时候再来实践。

MMU的详细介绍和使用方法:这个东西以我的实力恐怕是难以写出一份详尽的教程出来,我就不在这里献丑了。
这里推荐韦东山老师的这本《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其中第七章详细的讲解了MMU原理及使用方法,同时还有很多容易犯错的地方都指出来了,一些错误都是前些日子写boot的时候犯过的,看了这个之后感觉真是受益良多啊
由于附件大小限制在15MB以内,我会在楼下贴出下载链接,由于要通过审核,可能会慢一些。

目标:
使用一级页表,把虚拟地址0x00000000开始的1MB地址空间映射到IROM起始地址0x40000000开始的1MB实际地址空间。同时把虚拟地址0x40000000也映射实际地址0x40000000的位置。同时开启Cache加快指令执行速度。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异常向量表放在我们的启动代码中了,同时又不因我们的链接地址是0x40000000而非得使用位置无关码编写代码了

MMU代码实践:
/*********************************************************************************/
/**************************************宏定义*************************************/
/*********************************************************************************/

#define MMU_BASE                            0x4000c000        // 页表基址
#define MMU_FULL_ACCESS       (3 << 10)          // 访问权限
#define MMU_DOMAIN            (0 << 5)           // 属于哪个域
#define MMU_SPECIAL           (1 << 4)           // bit 4必须是1
#define MMU_CACHEABLE         (1 << 3)           // 可以使用cache
#define MMU_BUFFERABLE        (1 << 2)           // 可以使用write buffer
#define MMU_SECDESC           (2)                // 表示这是段描述符

/********************************允许Cache&Buffer*********************************/
#define MMU_SECDESC_WB        (MMU_FULL_ACCESS | MMU_DOMAIN | \
                                  MMU_SPECIAL | MMU_CACHEABLE | \
                                  MMU_SECDESC)

/********************************禁用Cache&Buffer*********************************/
#define MMU_SECDESC_NCNB      (MMU_FULL_ACCESS | MMU_DOMAIN | \
                                  MMU_SPECIAL | MMU_SECDESC)

/*********************************************************************************/
/***********************************配置并启动MMU*********************************/
/*********************************************************************************/
void mmu_init(void)
{
        /*******************************新建立页表项**********************************/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able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MMU_BASE;

        /*  VA: 0x00000000 => PA: 0x40000000  允许Cache%Buffer */
        table[0x000] = 0x40000000 | MMU_SECDESC_WB;
        /*  VA: 0x40000000 => PA: 0x40000000  允许Cache%Buffer */
        table[0x400] = 0x40000000 | MMU_SECDESC_WB;
        /*  VA: 0x56000000 => PA: 0x56000000  禁止Cache%Buffer */
        /*  这一块地址是用来操作GPB寄存器的   直接访问物理地址 */
        table[0x560] = 0x56000000 | MMU_SECDESC_NCNB;

        /*********************************启用MMU*************************************/
        __asm__ (

                "mov    r1, #0\n"
                "mcr    p15, 0, r1, c7, c7, 0\n"    // invalidate ICaches & DCaches

                "mcr    p15, 0, r1, c7, c10, 4\n"   // drain write buffer on v4
                "mcr    p15, 0, r1, c8, c7, 0\n"    // invalidate Data & Instruction TLB

                "mcr p15, 0, %0, c2, c0, 0\n"                 // write TTB register
                "mrc p15, 0, r1, c3, c0, 0\n"                 // read domain 15:0 access permissions
                "orr r1, r1, #3\n"                            // domain 0, Accesses are not checked
                "mcr p15, 0, r1, c3, c0, 0\n"                 // write domain 15:0 access permissions

                "mrc p15, 0, r1, c1, c0, 0\n"                 // Read control register

                "orr r1, r1, #(1<<2)\n"                       // Data cache enable
                "orr r1, r1, #(1<<12)\n"                      // Instruction cache enable
                "orr r1, r1, #(1<<14)\n"                      // Round robin replacement

                "orr r1, r1, #(1<<0)\n"                       // MMU enable

                "mcr p15,0,r1,c1, c0,0\n"                     // write control register
                :
                : "r" (table)
                : "r1"
        );
}

注意:MMU已经开启,CPU所有对地址的处理都会经过MMU,不过好在table[0x400] = 0x40000000 | MMU_SECDESC_WB;就不要担心会出什么问题了。

这样就只要在发生异常之前调用mmu_init这个函数,就可以使用物理地址0x4000000处的异常向量表了

下面我们使用“swi”指令来试验是否能够成功跳转到预定的指令,为了看到实验结果,我们在swi异常中点亮LED灯。
代码如下:
@******************************************************************************
@ File:start.S
@ 功能:测试地址重映射是否成功
@******************************************************************************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   异常向量表   *************@
                B        Reset_Handler
                B        Handler_LOOP
                B        SWI_Handler
                B        Handler_LOOP
                B        Handler_LOOP
                B        Handler_LOOP
                B        Handler_LOOP
                B        Handler_LOOP

Reset_Handler:
                @关闭看门狗
                LDR        R0,        =0x53000000
                LDR        R1,         [R0]
                BIC        R1,        R1,        #0x01
                STR        R1,        [R0]

                @设置栈
                LDR        SP,        =0x40010000

                @调用mmu初始化函数
                BL        mmu_init

                @发出SWI异常
                swi

MAIN_LOOP:
                B       MAIN_LOOP

@************   SWI_Handler   *************@
SWI_Handler:
                @点亮LED,仅测试是否成功跳转,就不保存现场了
                LDR        R0,        =0x56000010
                MOV        R1,        #0x00000004
                STR        R1,        [R0]

                LDR        R0,        =0x56000014
                MOV        R1,        #0x00000000
                STR        R1,        [R0]

Handler_LOOP:
                B       Handler_LOOP

.end

实验结果:
LED成功点亮,说明地址重映射成功。

源码:

论坛ID: yuanlai2010

发表时间:2014-07-23

网友:
没事,可以编辑的!

网友:
在这里附上《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高清扫描件,很好的一本教材

网友:
昨天晚上编辑了一点,就失误的点击了发表,简直就是悲剧啊,所以设置了访问权限,今晚用时间写完了帖子,现在重新开放权限。

网友:
不错 顶一个,书上我看了几遍,一直没有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