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可调式直流稳压源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
最近在做LM317可调式直流稳压源,multisim仿真输出电压稳定于12V,可是实际焊出来的电路为什么输出电压很不稳定呢?从0到9V跳变很快,示波器显示有干扰,由于刚刚学完模电,电路还不太懂,求助高人能够结合电路图给分析一下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
因为仿真是理想的。

运放那里没有反馈电阻?

网友:
317本来就不好用

网友:
不是317不好用,是你电路有问题,运放输出接317的基准那里有问题!

网友:
感觉运放的地方有问题,那个1.25v用的什么,实际电路时候用电池提供?
317可调稳压电路比较多,电阻可调的电路很稳定,,
建议楼主的电路可先把运放去掉,直接用317固定输出,看是否稳定,再增加运放等可调部分,分步骤调试,,,,

网友:
这是个用电压通过运放控制LM317输出电压的电路。
1.25估计只是个中间调整的过程值,无论如何也不要把它当成基准。

@dontium,运放那里是有反馈的,只是反馈环路的一部分在317内部。

电路从原理上讲是没大问题的。317的输入,整流滤波那里,滤波电容只有1uF?
不过“可是实际焊出来的电路”,没人知道你实际焊出来的是什么样,负载电阻多大呢?。

话说LM317的AJD和OUT两引脚之间正常情况下始终会保持1.25V电压作为内部参考,如果不是为了提高瞬态响应速度,没必要用电阻分压在与输入控制电压做误差放大,这样省出了很多元件。

楼主既然是刚学,实践也是刚开始,最好是从基本电路开始。

网友:
给楼主找了篇文章,基于运放的线性稳压器:
http://tangentsoft.net/elec/opamp-linreg.html

突然想起来,当初到处搜集EAGLE元件库的时候访问过这个网站的。

网友:
LM317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运算放大器,现在又在LM317外部加上一个,而且外部运放是开环工作。这样反馈环就包括了两个运放。
这样的电路,非常容易因运放的相移造成工作不稳定。
LM317本来就是可调输出的稳压器,再加一个运放纯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把LM317换成三极管(如果运放输出电流不够可以用达林顿管),并且运放适当进行频率补偿控制相移,才是正道(这实际上就是普通的可调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
想可调用317.不可调直接用7812,多简单啊!为什么搞那么复杂

网友:
汗·····调整的方式不同啊。。
电压控制调节,可以配合PWM(D/A),由单片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