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F5529ADC12多通道序列采样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在学习MSP430F5529这块单片机,因为手头有个题目关于均流和稳压控制的,做采样环节时使用了430的ADC12多通道序列采样,有关ADC12的初始化如下:void InitADC(void)
{
    P6SEL |= BIT6+BIT7;
    P7SEL |= BIT0;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8+ADC12REFON+ADC12MSC;//采样转换时间, 打开ADC12内核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ADC12SSEL_2;//多通道序列采样,时钟为MCLK(这里是4M)
    ADC12CTL1 |= ADC12CSTARTADD2+ADC12CSTARTADD1;//开始位确定
    ADC12MCTL0 = ADC12SREF_1+ADC12INCH_6;//选择MCTL0作为采样结果寄存器,A6作为输入端口,参考电压选择模式一
    ADC12MCTL1 = ADC12SREF_1+ADC12INCH_7;//选择MCTL1作为采样结果寄存器,A7作为输入端口,参考电压选择模式一
    ADC12MCTL2 = ADC12SREF_1+ADC12INCH_12+ADC12EOS;//选择MCTL2作为采样结果寄存器,A12作为输入端口,参考电压选择模式一
    ADC12IE = BIT2;
    ADC12CTL0 |= ADC12ENC;
}

ADC的中断如下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m,count = 0;
float factor=0.036630;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CAresult[count] = ADC12MEM0;
       CBresult[count] = ADC12MEM1;
       OUresult[count] = ADC12MEM2;
       count++;
       if (count == 10)
             {
           for(m=0;m<10;m++)
           {
            current_a_ = CAresult[m]+current_a_;
            current_b_ = CBresult[m]+current_b_;
            out_u_ = OUresult[m]+out_u_;
           }
           current_a_=current_a_*factor;
           current_b_=current_b_*factor;
           out_u_ =out_u_ *factor;
               count = 0;
           flag=1;
               ADC12IE = 0x00;
             }
       break;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但是,我在下载程序后发现管脚P6.6未加输入即有微弱电压,而其余两个管脚直接电压跳到了最大值,在接上直流电源后,电源电压从0到1.5V调动时,我的LCD显示的P6.7(A7)和P7.0(A12)电压呈非线性变化,起步微弱的电压输出就显示采样到最大值,而P6.6却没有变化

网友:
    ADC12CTL1 |= ADC12CSTARTADD2+ADC12CSTARTADD1;//开始位确定

这行代码是多余的,删掉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显示的值没有变化,这我感到很奇怪,这个不是控制起始存储寄存器的吗?为什么这行代码去掉了对程序显示结果没有影响呢?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之前是ok的,换到同学机子上拷了下程序就不好了,我昨天也发了求救贴,未加信号时就有1.2伏左右电压。着实不解,但是现在还没有大神解惑附上问题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2899-1-1.html

网友A:
是不是那个通道没有设置好?

网友B:
首先没见你打开参考源(你选择的是ADC12SREF_1 即为内部基准参考源,需要使能 REFON,然后选择参考电压1.5V or 2.5V),其次假设参考源已经开启了,需要加适当的延时来确保参考源能够稳定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没见你打开参考源(你选择的是ADC12SREF_1 即为内部基准参考源,需要使能 REFON,然后选择参考电压1.5V ...

您好,我前一个程序做单通道序列采样时ADC初始化如下: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2+ADC12MSC;//采样转换时间, 打开ADC12内核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2;//单通道序列采样
    ADC12MCTL0 = ADC12SREF_0+ADC12INCH_6;//选择MCTL0作为采样结果寄存器,A6作为输入端口,参考电压选择模式一
    ADC12CTL0 |= ADC12ENC;

这样同样没有选参考源,出来测试的结果很准,电压上限3V左右,我认为系统默认以3V作为参考电压,还有ADC12SREF这个寄存器选择的是参考电压源,我认为这里的参考源是之前在 ADC12CTL0里选择的参考源,而这里只是选择了组合的方式,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通道没有设置好?

我一直担心是这个问题,可是找了很多实例程序都是这样设置的,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将输入设置成A12,A13,A14时(P7.0P7.1P7.2)显示的采样结果和以A6A7A12完全不同-。-

SYW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前一个程序做单通道序列采样时ADC初始化如下: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2+ADC12MSC; ...

ADC12SREF_0 直接选择的是Vcc和Vss,不是内部基准源电压....如果ADC12SREF_1则启用的是内部基准源电压......看看寄存器的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12SREF_0 直接选择的是Vcc和Vss,不是内部基准源电压....如果ADC12SREF_1则启用的是内部基准源电压.... ...

我按照您的建议打开了内部参考电压,设置为1.5V但是效果依然,就是A6不接时显示0.0几,A7和A12显示接近满额,接了电压后效果很差,我在程序里写了过流保护程序A6和A7输入和大于4.5会报警,奇怪的是每次我给A7接输入,一接就报警,我可以把代码给您看一看,您能帮我参考下吗

网友:
我将寄存器设定为单通道序列采样,同样的程序,结果却很准

网友:
经过了一个下午的努力,我成功通过软件实现了单通道异步采样作为多通道的程序,这个问题以另一种方式解决了,但是大家如果能发现我原先程序中多通道采样的问题,请大家告知,谢谢,如能交流,万分感谢

网友: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采样通道和采样的配置和管脚设置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担心是这个问题,可是找了很多实例程序都是这样设置的,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将输入 ...

请问A6输入通道的端口是谁啊?这些通道对应的端口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现在面临很基础很基础的ADC问题,也是初学,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A6输入通道的端口是谁啊?这些通道对应的端口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现在面临很基础很基础的ADC问题, ...

可以查看TI公司的芯片手册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关msp430中adc12的问题,就是输入电压如果给1.5V可以直接连接引脚p6.1吗?是否还需要外加限流电阻?
同时它的电压范围应该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看它的datasheet内容太多不知道去哪里找。 谢谢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检压和配流,检测电压在0.6v左右,但一直检测不到有效值,可以请教一些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