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子如何调试和烧写程序,用什么软件

楼主:
新入手的ti评估板,请问可否进行烧写和调试,需要什么软件,求大神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晕!

先好好了解下自己的板子,同时看看板上片子的资料!

网友:
至少把你的板子型号或照片贴上来吧

网友:
你用的是launchpad吗?学习msp430的单片机最好的方法是1:看官方的示例程序;
2:认真看看datasheet,从datasheet里你可以了解到这款单片机有什么寄存器。还有一点,有许多IO口都是复用的,你要通过datasheet里找怎么配置寄存器去切换IO口的功能。感觉配置寄存器方面的应该都在用户手册里,但是这个IO口功能的切换真的只有datasheet上有;
3:用户手册,这是写程序不可缺少的,通过它你才可以知道相关寄存器的功能,使用方法。

网友A:
说到用什么软件写430的程序,我觉得用CCS不错,写代码很舒服,自动对齐,函数查找等等,这些小功能都不是IAR可以比的,它还有一个叫TI Resourse Explore的功能,从这里可以找到很多例程。感觉上ccs的官方支持更多。

网友:
我用的IAR,烧写和调试都可以

网友:
关于TI提供的集成开发软件CCS的下载及使用方法--适合新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572&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到用什么软件写430的程序,我觉得用CCS不错,写代码很舒服,自动对齐,函数查找等等,这些小功能都不是IA ...

TI Resourse Explore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Resourse Explore怎么用啊?

如果找不到TI Resource Explorer,可以把这个关键字输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Resourse Explore怎么用啊?

在TI RESOURCE EXPLORE里你可以找到相关器件的数据手册,用户指南和一些驱动程序。详细见这个图,相信你找起来他们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