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波电路

楼主:
能说说1-30MHz 正弦波信号峰值检波电路大致结构吗?峰值0-5V

网友A:
如果是要精密检波,30MHz这么高的频率相当难,需要单位增益带宽数百MHz以上甚至更高的运放。
若是普通二极管检波,倒是比较容易。不过由于二极管压降产生的误差较大。

网友:
有效值检波倒是有专用IC,峰值貌似也有,我查查

网友B:
LTC5507,0.1M~1G峰值检波,如果是窄带检波还是用二极管电容检波试试,比专用IC实现更能学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TC5507,0.1M~1G峰值检波,如果是窄带检波还是用二极管电容检波试试,比专用IC实现更能学到东西

我也看了一些专用的峰值检波芯片和有效值检波芯片,想想用IC的话是成本略高,而普通二极管检波的话又有压降,所以这个不知道怎么来折中,而且楼上也指出了运放还是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精密检波,30MHz这么高的频率相当难,需要单位增益带宽数百MHz以上甚至更高的运放。
若是普通二极 ...

就是,二极管检波压降这个问题不好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