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 外设扩展画板完成

楼主:
简单了解了一下LPC1549数据手册,发现了两个亮点,它的PWM输出和ADC:
”Two 12-bit ADC with up to 12 input channels per ADC and with multip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igger inputs and sample rates of up to 2 Msamples/s.
Up to 28 match outputs and 22 configurable capture inputs with input multiplexer.
Up to 28 PWM outputs total.“
以前在产品里使用过NXP的LPC11XX和LPC17XX,觉得ADC和DAC都没法和STM32的比.
比如M0,STM32 ADC DAC都是12位,LPC 的ADC却只有十位。M3 STM32 DAC都是12位 LPC17XX却是10位.
这回LPC1549算是非常给力了,两路12位2M/S的ADC,和一种12位DAC。
也是把这款MCU定位在电机控制方面的原因。
又简单了解了一下官方代码,发现唯独没有在例程库里找到关于定时器和PWM的代码用来参考。

也许是英文不好,看的还不够细,回头再好好研究研究。
想用LPC1500 LPCXpresso开发板做点东西,就先把外设扩展板画好了,今天基本完成,晒个图留个念。
主要是针对模拟信号采集的,包括ADC,DAC,LDC,CDC,放大器等等。
接口全部使用开发板右侧的“Arduino Receptacles Digital J1”标准,方便以后连接实验。
过两天发板,然后采件焊接,实验。

网友:
赞~~楼主都出来板子了

网友:
收到样板,一共22片。

网友A:
要不分一点给坛友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分一点给坛友如何啊?

可以呃,就是不知道哪个愿意评测。

网友:
元件清单和原理图上上,大伙儿先学习一下。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B:
PCB才算基本焊完,还没有测试。

我画的图自己看看还行,发到这来还真有点拿不出手。
挑了一个自己认为还算看的过去的拿出来让大伙帮着找找问题吧。

pjt.analog.pcb @模拟信号分析 AD7195

pjt.analog.pcb @模拟信号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才算基本焊完,还没有测试。

这板子物料配齐多少大洋啊?

网友:
不算IC的话,我花了一百多大洋。主要IPEX座比较贵。

网友:
littleshrimp 发表于 3 小时前
不算IC的话,我花了一百多大洋。主要IPEX座比较贵。...

ic估计也不菲,这位兄弟准备做什么应用?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估计也不菲,这位兄弟准备做什么应用?

脑电波方面的

网友:
不明觉厉
佩服兄弟啊!

网友:
两层板吧?

网友:
很舍得投资,不错,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