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给小Y减负。

楼主:
    成都这两天就像是个蒸笼一样。全国各地应该都差不多,三伏天果然不是盖的。人都快遭不住了,电脑也越来越吃力,特别是这种老机子。于是想到给我的小Y减减负。    09年末的时候,联想推出了传说中街机中的战斗鸡Y450.这款学生本在当时看来性价比很高,特别是配置了当年少有的N卡出尽了风头。四五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坏!也没怎么送修过,唯一一次是到售后去清灰,小哥主动提出要帮我免费换个光驱,因为我告诉他读盘不给力。结果新光驱没怎么用又不给力了。“万国造”的联想略坑。

    老机子反应越来越慢,大致可以归结为:
               CPU等器件老化;
               长期使用导致的积灰严重;
               软件升级带来的内存捉襟见肘;
               硬盘老化。

网友:
增加一个固态硬盘

    既然硬盘比较拖速度,那就先拿硬盘开刀。在某宝淘了一个传说中的固态硬盘,买的时候图便宜、评价也还不错。结果拿到手傻眼了。这包装,感觉跟街边十几块钱的U盘一样山寨。

劣质的包装盒让我伤心

劣质的包装盒让我伤心

这泡沫...纸箱减下来染的吧?!

牛B 的说明书,一经售出,概不退还!

SATA接口

Nani?没有破坏掉任何密封措施就直接打开了。

重量太轻,难道不是大块头的U盘??查了一下价格,跟128G的U盘价格比较接近,敢情这真是个U盘改的?

网友:
加硬盘

128G的硬盘要想装点东西太吃力了,所以机械盘还是得继续用。于是老是掉链子的光驱这次可以退休了,利用光驱位硬盘托架,可以装两块硬盘因为光驱和硬盘都是SATA接口的,可以随意。
把螺丝撤下来,就可以轻松取下光驱。

大小刚好一样,国人这方面的创造能力就是牛。

左边是机械硬盘,320G,5400转,右边是让我伤心的固态盘。做工和质量天差地别。

正房还是得SSD来坐,毕竟是用来装系统和软件的,128G差不多了。

机械盘放到光驱位,用来存资料。

盖上挡板,大意了还看不出来。实际使用中,还有个LED,可红可绿,指示硬盘状态。

网友:
配件

    电池:用了4,5年。现在电池已经只能坚持十多分钟。这个可以换一下,某宝买的国产电池。外壳模块+六芯18650+管理芯片。不知道人家怎么做出来的。实测能够坚持一个小时左右。
   电源:电源也差不多坏了,虽然能用,但是发烫严重。而且接触USB口有触电感,可能是电源的隔离已经不行了,这次也顺便换了得了。某宝买的,比起原装电源要轻一些,一定是偷工减料了。能用就行。

  USB:可惜几年前那会儿还没有USB3.0现在USB3.0的设备太多了, 于是买了一个eSATA转USB3.0的转接卡。增加2个3.0的口子。对于搞电子的。USB口永远是不够用的。

做工很一般

U盘和移动硬盘都是3.0的,这下终于支持了。

网友:
清灰

开拆了。清灰散热全家福
可以看到联想的做工还是不错的。一些常规的螺丝都做成了防丢设计。

加润滑油。风扇和散热片是重灾区,以前经常简单刷一两下。这次完全拆开,积灰还是太厚。

蓝牙模块

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升级替换成4.0的??

上面是自带的内存条,下面那根是几年前买来加上的三星的,估计也是假货。

显卡:240M,南桥,CPU:T6600分别涂上硅脂膏和硅脂贴片。

CPU果照

CPU果照

网友:
重新装上,既然开不了机了。无显示,无声音。
这连BIOS都没过,一定是CPU出问题了,果然。CPU卡槽没拧到位!可以开机了好险。

再开机,无法找到SSD盘。。试了一些办法都不行。拆开一看,竟然接口没有卡好...
终于正常了,正常分区,4K对齐。装系统。BIOS设置AHCI模式,选择从SSD启动。成功了

原来开机要两分半钟。效果还是明显!
机身也不烫了,算是减负成功。

网友A:
LZ叼炸天,我也是Y450,现在反映好慢,玩游戏一卡一卡的,估计是内存小了,弱弱地问一句,整这一套花了多少米米

网友:
深圳市科易威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必须支持这种好活动。必须有这样的好方式方法。我们是专业的线性模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叼炸天,我也是Y450,现在反映好慢,玩游戏一卡一卡的,估计是内存小了,弱弱地问一句,整这一套花了多少 ...

几大百

网友B:
我的老是黑屏,,,e40坑大爷的

网友C:
我的也是Y450,09年5000大洋购的,从来没送修过,不过电池和光驱早已不能用(当时的索尼电池真是....)
我没换过配件,不过也经常把它大卸八块清灰保养,键盘我还全部拆过呢,现在对性能要求也不太高,感觉还能再用2年,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老是黑屏,,,e40坑大爷的

查查问题出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Y450,09年5000大洋购的,从来没送修过,不过电池和光驱早已不能用(当时的索尼电池真是....)
我 ...

键盘是一个一个扣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查问题出在哪

感觉跟湿度有关,开了窗子就不行,打开空调的抽湿功能就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幸好都是没接好的问题

网友F:
楼主的工具挺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跟湿度有关,开了窗子就不行,打开空调的抽湿功能就基本没什么问题

湿度太夸张了。可以打开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幸好都是没接好的问题

我还是比较小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工具挺全,,,

一盒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