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415制作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本人是第一次接触到MSP430单片机,想使用MSP430F415制作一个带有段式显示屏的红外遥控器,不知道,38K载波是从哪只引脚输出的?

网友A:
除液晶驱动外的任何IO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液晶驱动外的任何IO都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