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902输出波形不对称

楼主:
我按照DAC902数据手册提供的典型运用电路,使用DAC902输出一个锯齿波,输出的波形不对称。负峰的峰值是-1V(单片机写入0,和数据手册的相符合),但是正峰只有800mV(单片机写入4095,按数据手册应该是1V),一直无法解决。典型运用电路如下:

希望得到大家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

网友:
之前的浏览器不能发图,,,

网友:
看3楼图,应调整一下运放的增益。DAC部分是否符合手册所载指标应测试DAC的输出端,经运放后则要考虑运放环节的增益。

网友:
我的参数和典型应用的参数是一样的,下面是数据手册上的参数。不知道在实际电路上是否要改变一些。

网友:
我好像找到不对称的原因了。我又测了两个负载电阻的值(因为两个负载电阻都不是标称的电阻,所以我用其他的阻值并联等效为数据手册上的阻值),发现和数据手册上的还有差距,我又换了他们,尽可能的和数据手册上的一样,发现正峰也有1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