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用电调与I2C电调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最近在学习四轴飞行器。 看了一片文档说用商品电调,无法快速响应: 用商品化电调还是 I2C 电调?  我一开始的四轴采用的就是商品电调,原因很简单,自己焊 I2C电调多麻烦啊,还是用买的 现成的省事。但随着后面深入做下去,发现这 2 种电调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对于我开始的商品电调,由于里面自带的 PID 控制器。严重影响了转速的快速反应。这就造 成了对于四轴稳定性之一的“自动悬停”基本无法做到了。由于自动悬停的首要要求就是在 四轴倾斜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自动回到水平位置, 这就要求马达转速在四轴有倾斜时需要加 快,而到快回到平衡位置时需要降下来。商品电调里的 PID 恰好阻止了这个的发生。转速上 去可以,想要马上降下来?没门!我试验的结果就是一旦转速上去了,想要降下来,等 0.2 秒吧。即使这段时间里通知电调降低转速也没效果。带来的后果就是四轴一旦倾斜后就会不 可控地晃来晃去,好像抬轿子。    这并不是说不能用商品电调飞四轴。完全可以飞,而且也可以飞的很稳。从旁观者眼里看这 2 者区别并不是很大,而对操作者来说,差别是相当大的。商品电调的四轴基本好像是当年 赖特兄弟发明的飞机,所有操作都要操作者来处理,包括方向飞行后的机身偏转修正。而用 I2C电调的四轴就好像 F22,相当智能,操作起来很容易。    对 PI 参数来说,商品电调和 I2C电调主要差别在 I 参数上。商品电调的 I 参数不能大,否则 就会变成一个“飞行轿子” ,而 I2C 电调就没有这个问题,它的高响应速度可以适应大转速 变化。 我想问问什么是商用电调?什么是i2c电调? 这个问题百度不出来。求解释。

网友:
这样的说法可不严谨。商品电调中也有I2C,想必你指的商品电调应该是那些相对廉价的货,性能自然较差。一分价钱一分货从来都是真理。

网友:
商用电调大多是PPM驱动,高电平1-2ms代表油门最小至最大值,I2C电调是指用I2C总线驱动,而MK的电调除了PPM,I2C还可以用通用串口控制,优先顺序为I2C>UART>PPM总之这三者到电调后,最高优先级的在接收函数里变成0~255之间的一个数,按比例折算成0%~100%的PWM波占空比,驱动电机。由此可见有些人把PPM驱动说成PWM驱动是不对的,二者是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