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成功,但是不能下载进板子里,新手紧急求助!

楼主:
程序是关于用GPIO端口输出方波的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adc.h"
#include "inc/hw_gp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Nms(uint n);

void main(void)
{
        //设置系统时钟为50MHz (400/2/4=50)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_OSC_MAI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使能GPIOA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GPIO_PIN_3);//PA2,3设为输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使能GPIOB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PB设为输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2, GPIO_PIN_2);    //E2管脚置高电平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3, ~GPIO_PIN_3);   //E3管脚置低电平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功    能:延时N个ms的时间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 0;
    for(i = n;i > 0;i--)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 3000);
}

报错信息为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tmp/TI_MKLIBBMPOk8/SRC/boot.asm"
Locate the file or edit the source lookup path to include its location.
求助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
boot.asm找不到,把原来工程文件列表里的删掉,到例程里拷一个这个文件到现在的工程目录里,然后拖到工程文件列表中,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