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并提高测量、控制、语音技术的设计?请看《电子系统设计--专题篇》

楼主:
电子系统设计--专题篇

         本书为《电子系统设计———基础篇》的续篇,以专题的形式介绍了测量技术、控制技术、无线电技术、数字化语音技术等领域以及系统可靠性设计技术(含电磁兼容、抗干扰)的相关知识和设计方法。内容上力求新颖,紧密结合工程实际,简化工作原理与计算,讲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各章后均附有小结与设计练习,以利于自学。
         本书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专业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教材或者电子设计竞赛的培训教材,也适合广大电子系统设计者使用

网友:
第1章 测量技术
   1.1 阻抗测量1
   1.1.1 阻抗的基本概念1
   1.1.2 电阻测量3
   1.1.3 电容测量8
   1.1.4 电感测量10
   1.1.5 Q表11
   1.2 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测量21
   1.2.1 直流电压测量21
   1.2.2 交流电压测量22
   1.2.3 直流电流测量28
   1.2.4 交流电流测量31
   1.2.5 频率、时间、相位差测量32
   1.2.6 功率测量40
   1.2.7 设计实例41
   1.3 信号源47
   1.3.1 正弦信号发生器48
   1.3.2 脉冲信号发生器53
   1.3.3 其他信号发生器56
   1.3.4 设计实例73
   1.4 数字示波器84
   1.4.1 数据采集方法与电路90
   1.4.2 数据存储与显示105
   1.4.3 设计实例115
   1.5 失真度测量126
   1.5.1 失真度测量的基本原理126
   1.5.2 基于数控滤波器的失真度测量127
   1.5.3 基于FFT的失真度测量132
   1.5.4 设计实例134
   小结137
   设计练习137
  第2章 控制技术
   2.1 常用传感器139
   2.1.1 光电传感器139
   2.1.2 温度传感器154
   2.1.3 其他传感器162
   2.2 信号调理电路163
   2.2.1 仪表放大器164
   2.2.2 差分ADC及其驱动169
   2.3 电机177
   2.3.1 直流电机及其驱动178
   2.3.2 步进电机及其驱动188
   2.3.3 舵机及其驱动195
   2.4 控制算法199
   2.4.1 PID控制算法原理及程序200
   2.4.2 模糊控制算法原理及程序205
   2.4.3 设计实例210
   小结212
   设计练习213
  第3章 无线电技术
   3.1 无线电信号215
   3.1.1 非正弦周期信号215
   3.1.2 非正弦周期信号的频谱219
   3.1.3 非周期性信号及频谱219
   3.2 传输线220
   3.2.1 传输线的类型220
   3.2.2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221
   3.2.3 均匀传输线上的波222
   3.2.4 微带线223
   3.3 谐振电路224
   3.3.1 LC串联谐振回路的特性224
   3.3.2 LC并联谐振回路的特性225
   3.3.3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互相转换225
   3.3.4 串联谐振回路的通频带227
   3.3.5 并联谐振回路的通频带229
   3.3.6 电感线圈Q值的测量229
   3.4 天线230
   3.4.1 天线的基本参数230
   3.4.2 电波在平面地上的传播特征232
   3.5 无线电技术应用233
   3.5.1 MF RC522非接触式读写卡芯片233
   3.5.2 MF RC522的引脚及功能233
   3.5.3 MF RC522的工作原理235
   3.5.4 MF RC522应用237
   小结237
   设计练习238
  第4章 数字化语音信号处理
   4.1 语音编码239
   4.1.1 语音编码简介239
   4.1.2 语音编码应用举例242
   4.1.3 语音录放应用举例247
   4.2 语音合成257
   4.2.1 语音合成简介257
   4.2.2 语音合成应用实例258
   4.3 语音识别262
   4.3.1 语音识别技术简介262
   4.3.2 语音识别集成电路HL7003及其应用263
   4.4 说话人识别266
   4.4.1 说话人识别技术简介266
   4.4.2 RSC4128信号处理器简介267
   小结268
   设计练习268
  第5章 可靠性设计
   5.1 可靠性基本概念269
   5.1.1 可靠性特征量参数269
   5.1.2 失效率曲线272
   5.1.3 失效分布类型273
   5.1.4 电子系统可靠性估算274
   5.2 可靠性设计方法288
   5.2.1 硬件电路的综合与优化290
   5.2.2 合理选择元器件291
   5.2.3 减额设计292
   5.2.4 容错设计297
   5.2.5 耐环境设计300
   5.2.6 冗余设计303
   5.3 抗干扰设计303
   5.3.1 有关干扰的基本概念304
   5.3.2 电子系统硬件抗干扰措施305
   5.3.3 软件可靠性设计与抗干扰技术323
   小结331
   设计练习331
  参考文献332

网友:
这个资料很给后面部分很给力。就是。。。太大了,88M的文件。

网友:
楼主,积分不够,发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