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VCA821的使用问题

楼主:
我按照vca821芯片手册上焊接的电路,为什么上电后会一直发烫,而且很容易烧坏,改变输入控制电压,输出不变啊

vca821

vca821

navalguy 该用户已被删除
推荐

网友A:
可能是电源滤波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源滤波没做好

电源滤波?怎么做呢?

网友:
这个片子芯片手册上说的是输入电压+1.6V,不会超了吧,而且供电为5V,这个用的时候热是正常的,做好散热应该会好点,。

网友:
vca821的资料好少啊 打算用vca821搭一个100m的宽带直流放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