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手机充电更安全怎样判断是否充满的讨论?

楼主:
“出门手机电池没有充满或者晚上要睡觉电池充了90%,是否需要继续充满?电池(手机锂电池)究竟是充不满伤害大,还是充过量伤害大?”  还有”怎样判断电池是充满了?,,,”
上述问题,也许也是你的疑问,估计纠结过,下面罗列几位专家对此问题的高见,,,

A 君:相对于铅蓄,锂电在性能上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循环寿命长,即使全充全放,上千次也毫无压力。但缺点是对过充过放反应灵敏,一旦过充或过放,电池就发生不可逆的损坏。为了应对过充过放,所有的锂电都有复杂而严格的电源管理系统(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该系统会严格控制进出电池的电量,从而保证电池一直在安全状态下工作。
       好的手机,电源管理系统非常精确,即使一直插在充电器上,也不会过充,即使过度使用,也不会过放。所以,随便使用就行,出门时没充满电,如果觉得出门不久不会自动关机就算了,否则你还是带个随身电源;晚上充到90%,可以继续充。但为了安全,我建议你拔掉。
      如果锂电池电源管理系统不够好,那么,虽然过充和过放都会直接导致电池报废,但对于使用者而言,过充的影响更大,因为过放了,最多也就是电池寿命终止,但过充了,电池膨胀或者爆炸,这麻烦就大了。
      据说苹果手机的电源管理非常牛,在充满电后,并不停止充电,而是开始放电,放出5%左右后,再充,如此循环。
B君:问题当中提到了手机电池,假设题主使用的不是莫名厂商制造的山寨机,因为山寨机的特殊性,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各个山寨机之间的差异,而山寨机的设计的各种诡异和偷工减料,绝非你想象力可以达到的。
      我们现在使用的电池,内部会有一个专门的电路板,用来保证电池的过放(放电太多的电量以至于影响电池寿命)和过充的(充电太多以至于超过电池电量而影响电池寿命),过充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会导致电池鼓涨,如果手机外壳设计的余量不足时,会导致后壳翘起。同时,目前主流的MTK平台产品,都会有过充保护,但是具体是怎么样设计的取决于各个制造商,一般的主流产品都会有过充保护,就是说你插上充电器很久都没有问题。
      我们使用电池,最关注的是电池的寿命,而电池寿命取决于充电的次数,一块电池在充400次以后,电池电量会下降到标称的80%左右。标称是在哪里?就是电池上mAh前面的一堆数字,比如1400mAh。
       那么我们在下面讨论下充电的情况,我们把各种不同的充电情况简化成三种:

  1. 电池电量从100%用到0%,再充到100%

  2. 电池电量从100%用到50%,再充到100%

  3. 电池电量从50%用到0%,然后再只充到50%

       三种情况下,以电池电量下降到标称的80%为测试标准,第二种方式,可以充电的次数最多,第一种次之,第三种最差。

      所以说该充就充,充满最好。上面说到苹果的充电机制,其实苹果针对iPhone4一直到iPhone5s,充电机制有很大的变化,原来iPhone4和iPhone4s的时候,你会觉得充电以后一直都会是满的,因为在放电的同时一直都会充电,也就是电池不停地被充电,因为没用过iPhone5,不知道情况何如,当我用上iPhone5s之后,发现苹果的充电机制完全变了,它会检测充电器插上的次数,或者是电池的电压,如果你不拔充电器,在iPhone5s被充满以后,就会停止充电,一直到你拔掉。而且当你插上充电器的时候,你使用电话,消耗的电量是走充电器的,不会从电池取电,可以说电池基本不费电。
      最后讲一句,苹果始终走在业界的前面,当众厂商还刚刚听说库仑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已经出现在iPhone4的手机上,并被广大群众所使用了,所以现在的手机制造商和苹果的差异大概在2年左右,手机业,2年的差异已经足够碾压众厂商了,所以苹果的利润率一直在30%以上。
C君:一般充电器都是恒电流充电 ,镍氢电池通常是采用-ΔV,也就是电压曲线的负斜率来判断是否充满,当 -ΔV超过某个设定值后,即认为电池已充满。
锂电池可以直接根据电池电压来判断,当电压超过设定的截止电压(一般是4.2V)时,认为电池已充满;高级一点的充电器采用电压、电流联合判断。电压接近截止电压时切换为恒电压充电,当电流小于某个设定值即认为电池已充满。
D sir假设现在你想往一个坑里装满海水,你弄一条水管联通大海和坑,由于水位差,水就会自然地从海里流到坑里,直到坑里的水跟海水一样高则停止装水。在这里面,电厂提供的电就是海水,充电器就是水管,电池就是坑,水会流动(或停止)是因为有(或没有)水位差,电会流动(或停止)是因为有(或没有)电压差。

至于为什么会有电压差,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充电器接口提供的电压是稳定的;
2. 把电池看成一个电容,刚开始充时电容里面没电,电压为零,于是电就由电压高的充电器端流向电压低的电池;
3. 随着电池里的电渐渐充满,电池这个电容的电压渐渐增强,知道和充电器端的电压相等时停止充电。
Esir  :对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GB/T18287 2000规范):首先恒流充电,即电流一定,而电池电压随着充电过程逐步升高,当电池端电压达到4.2V(4.1V),改恒流充电为恒压充电,即电压一定,电流根据电芯的饱和程度,随着充电过程的继续逐步减小,当减小到0.01C时,认为充电终止。(C是以电池标称容量对照电流的一种表示方法,如电池是 1000mAh的容量,1C就是充电电流1000mA,注意是mA而不是Ah,0.01C就是10mA。)为什么认为0.01C为充电结束:这是国家标准GB/T18287-2000所规定的,也是讨论得出的。以前大家普遍以20mA为结束,邮电部行业标准 YD/T998-1999也是这样规定的,即不管电池容量多大,停止电流都是20mA。国标规定的0.01C有助于充电更饱满,对厂家一方通过鉴定有利。
Fsir  :很多回答了,也已经有正确答案;但是有些比较深奥,不知道题主是否能看懂,我简单概括一下吧。市面上可充电池大体上分为两种:1、以镍为主的镍镉、镍氢等电池,单电池平均电压为1.2V,常见的5号、7号充电电池就是这两种,当然还有其他规格的;2、以锂为主的锂离子、锂聚合物、锂铁等电池,单电池平均电压为3.6V,常见的有18650、16430、软包等规格。谈到充电,就是从这两种电池的特性去考虑。
1、镍电池(概括地称呼吧),由于其存在着记忆效应(虽然说镍氢电池不存在记忆效应,但是不是绝对的,只是镍氢电池记忆效应不明显而已,这个我不想长篇地讨论,去网上搜索答案吧。),优点是不怕过放过充(常规而言,不涉及严重的情况);所以,对于镍电池,最好的使用方法就是全放全充;那么镍电池充电器是怎么给电池充电以及怎么判断是否已经充满,那就由镍电池的特性决定,所以镍电池的充电器基本上是这样工作的,先恒压给镍电池充电,因为镍电池充满的电压高达1.44V,所以先用这个电压给电池充电;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会逐渐减小,当电流小到一定程度(一般是电池容量的1/100,如果是2000mA的电池,当充电电流只有20mA时。),充电器转为恒流充电,电流约为0.01C(C是电池容量。),持续这个电流一定时间后停止充电,这个时间一般为0.5~1个小时。
2、锂电池,特点是没有记忆效应,随充随用,缺点是怕过充和过放,一单过充和过放几次,电池就报废了;根据这个特性,锂电池一般都带保护板,防止过充和过放,当然有些也没有的;那么根据锂电池怕过充和过放的特性,充电器一般采取这样的充电程序:先恒流充电同时检测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接近截止电压时(锂电的截止电压,放电截止为2.7V,充电截止为4.2V,无论是哪个原因超过者两个电压,都会给电池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转为4.2V恒压充电,此时充电器会检测充电电流,当充电电流低于阀值(通常为0.01C,重申一下,C为电池容量。),充电器截止输出,视为充电完成。当然市面上有些廉价的充电器,是完全不检测充电电压和电流的,靠锂电池本身附带的保护板去充电,充到保护板检测到过压切断充电电流,才转灯来指示充电完成,这种充电器最好不要用,虽然说保护板能保护电池,但是万一发生保护板失灵,那么你的电池就报废了。

网友:
晚上经常忘记拔手机

网友:
长知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