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可以检测到们是开或者关闭状态的传感器,

楼主:
一般干簧管类的门磁就算了,是需要能检测们是开还是关动作,并且最好是在开门的时候想被动红外一样定时发送报警。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为什么干簧管就算了?

不行你用红外也可以啊,像电梯一样。再不行你用个接近开关了,

网友:
干簧管的成本最低,施工也是最方便的。

网友:
用常开常闭3个管脚的干簧管,设计和施工都简单

网友:
能检测出“开”和“关”的动作,需要两个传感器,用霍尔、光电、机械碰触开关都可以,用干簧管当然也可以,但可靠性不如用霍尔元件。判断短时间内两个不同位置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的次序就能判断出开关动作了。

网友:
楼主标题里是说检测“状态”;
顶楼内容说是检测“动作”;
这个不一样的,还得问楼主到底要检测啥····

网友:
一个磁感开关就可以了,或者用一个开闭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