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C分频因子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4-07-24):
请教一下ADC分频因子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就是ADPS2 ADPS1 ADPS0这几位。
Atmel

网友A:
分频因子是用于设置ADC的采样时钟频率的。
1、根据所需要的采样频率(速度)选择,要求高的频率,相应的分频值就小;
2、根据系统功耗选择,分频因子小,ADC的采样时钟频率就高,相应的功耗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