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呼吸灯小作业的投票结果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积极投票,结果如下:

每位参与者都有得票,其中,第三位(id:yuanlai2010)得票最高,将获得君益兴提供的奖品。
接下来请参与者跟贴公布源码,公布源码者都有小礼品赠送!

其实,呼吸灯控制原理比较简单,就是根据时间调节亮度,大家做出来的效果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大家的得票数差别这么大呢?估计大家和我一样,注重结果的同时,更注重态度,第三位参与者,很有心,特别是在录像的时候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让大家最认可的地方,事实上,行业内不缺高手,缺的是认真做事的态度,所以很多老板更在乎脚踏实地的工程师,而不是水平很高做事马虎的工程师!

奖品已经通过顺丰发货,单号:033097786633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第一个交作业所以第一个跟帖……

看来论坛的源码分享还是不给力啊。
附件的源文件,用linux一编译:arm-linux-gcc breathing.c -o breathing
然后就可以复制到板上执行啦:./breathing

我用的就是收货时候原装板子上的环境,那个时候我的NFS还没有搭建成功呢。搭建成功以后的,我还没有试过这个代码。

网友:
投票已经结束

网友B:
这次作业能够顺利完成 首先感谢版主及yuanlai2010的学习心得,作业基于yuanlai2010的Led_blink修改而成,
源码如下:
1.led_blink.S(文件名我也懒得改了)
@******************************************************************************
@ File:led_blink.S
@ 功能:关闭看门狗,跳转到C函数
@******************************************************************************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LDR                R0,        =0x53000000         @关闭看门狗
                MOV  R1, #0x00
                STR                R1,        [R0]
                                // 初始化irq
                BL irq_init @跳转到irq_init
                BL       main                        @跳转到main
.end

2.main.c

#define                TCFG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00)
#define                TCFG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04)
#define                T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08)
#define                TCNTB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18)
#define                TCMPB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1C)
#define                TCNTO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20)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define         SRCPN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a000000)
#define         INTMO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a000004)
#define         INTMSK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a000008)
#define         INTPN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a000010)
#define         INTOFFSE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a000014)
unsigned int i=0,j=0;

void irq_init(void)
{
        // 使能timer1中断
        INTMSK &= (~(1<<11));
}

// timer1中断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do_irq()
{
        if(j=0){

                if(i<65536)
                {
                        TCMPB1 = i++;
                        TCNTB1 = 65535;
                }
                else j=1;
                }
        if(j=1){
                if(i>0){
                TCMPB1 = i--;
                TCNTB1 = 65535;
                }
                else j=0;
                }
    // 清中断
    SRCPND = 1 << INTOFFSET;
    INTPND = INTPND;
}

int main()
{

        GPBCON = 0x0c; //设置GPB1为timer1模式
        TCFG0  = 3;        // 预分频器3
      TCFG1  = 0x01;      // 选择16分频

        TCON |= (1<11);        // 使能自动加载
      TCMPB1 = 0;     //
      TCNTB1 = 65535;     //
      TCON = 0x200;        // 手动更新
//    TCON   |= (1<<9);
    TCMPB1 = 1;     //
    TCNTB1 = 65535;     //
    TCON   = 0x0900;      // 自动加载,清“手动更新”位,启动定时器0

        while (1)
        {
}
return 0;
}

3.makefile
led_blink.bin :led_blink.o  main.o
        arm-linux-ld -Ttext 0x40000000 -o led_blink.elf $^
        arm-linux-objdump -D led_blink.elf > led_blink_elf.dis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S led_blink.elf led_blink.bin
#        gcc mk2416sdbin.c -o mk2416sdbin
#      ./mk2416sdbin led_blink.bin app.bin
%.o : %.S
        arm-linux-gcc -c -o $@   [        DISCUZ_CODE_17        ]lt;

%.o : %.c
        arm-linux-gcc -c -o $@   [        DISCUZ_CODE_17        ]lt;
clean:
        rm -f  mk2416sdbin led_blink.elf led_blink_elf.dis *.bin *.o

我在makefile中没有加入yuanlai2010的mk2416sdbin这个代码,所以使用make后生成的led_blink.bin,需要使用SdBoot软件将文件大小调整为8k,然后使用君益兴的IROM_Fusing_Tool烧写到TF卡中,即可。
当然可以自己加入yuanlai2010的mk2416sdbin.c,然后在makefile中取消5,6行的注释,make后直接可以使用IROM_Fusing_Tool将app.bin烧写到TF卡中
运行时别忘了将启动跳线帽设置到SD_Boot位置!

将makefile中的“[        DISCUZ_CODE_17        ]lt;”替换为“@<”

源文件打包如下:

网友C:
很荣幸我能得到最多的票数,这里必须要感谢BOSS及各网友的支持!
真的如BOSS所说,“呼吸灯控制原理比较简单,就是根据时间调节亮度,大家做出来的效果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大家的得票数差别这么大呢?”
其实我也是真心觉得各位网友的效果都很不错,尤其是网友mummy108还能加入一些自动控制在里面,看上去就给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那为什么我能得到最多的票数呢?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的录像质量给我加了分。我是特意找了一个架子把手机架上,再配上合适的灯光,然后再拍摄的这段视屏,就不会有抖动的现象出现了,效果也还不错,我觉得我就是在这方面捡了一个便宜吧!
下面附上我的代码:(主要是在C上,汇编启动代码就不上了)代码很简单,当时也只是测试C函数调用的时候随手写了这么一段,没有用到什么定时器,仅仅是简单的延时。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time;i++)
                {
                        for(j=0;j<100;j++);
                }
}
void LED_init()
{
        GPBCON = 0x00000004;
}

char LED(char state)
{
        if(0 == state)
        {
                GPBDAT = 0x00000002;
                return 0;
        }
        else
        {
                GPBDAT = 0x00000000;
                return 1;
        }
}

void main()
{
        char j;
        int i=10;
        LED_init();
        while(1) //由暗到亮,由亮到暗,不断循环
        {
                while(200-i)
                {
                        for(j=0;j<10;j++)
                        {
                                LED(1);
                                delay(i++);
                                LED(0);
                                delay(200-i);
                        }
                }
                while(i-10)
                {
                        for(j=0;j<10;j++)
                        {
                                LED(1);
                                delay(i--);
                                LED(0);
                                delay(200-i);
                        }
                }
        }
}

给上源工程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次作业能够顺利完成 首先感谢版主及yuanlai2010的指导,作业基于yuanlai2010的Led_blink修改而成,
源码 ...

看样子这个是使用IROM自身的异常向量表啊!原来还可以这么用,我都一直以为在IROM启动模式下一定要重映射才能用中断d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荣幸我能得到最多的票数,这里必须要感谢BOSS及各网友的支持!
真的如BOSS所说,“呼吸灯 ...

请提供完整的代码打包,方便大家验证和学习!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提供完整的代码打包,方便大家验证和学习!

已经提供了源工程文件包了,就在贴的代码的下面!

网友:
恭喜得票最多的获奖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荣幸我能得到最多的票数,这里必须要感谢BOSS及各网友的支持!
真的如BOSS所说,“呼吸灯 ...

恭喜了~ 我是刚好移植了cli所以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了~ 我是刚好移植了cli所以就用上了,

你的代码也贴一下,谢谢!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正在出差,没带电脑,等回去了就上传源码

网友:
奖品已经通过顺丰发货,希望没有贴源码的补上源码,谢谢!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交作业所以第一个跟帖……

我的代码好办,就一个文件,存成.c,用linux一编译:arm-linux-gcc bre ...

发现把楼主的代码拷入Linux中编译出现好多问题呢,以前都是在WIN下用KEIL等软件,现在这个都不知道怎么调试了
现在贴上错误信息,烦请解决下,谢谢!
另外如果linux中调试有跟踪函数功能就好了,就像用了什么函数,keil中电机该函数然后“go to define”就能找到该函数的定义了。
GCC.GDB调试真心用不习惯啊~

另外helper提供的内核中默认开启了PWM设备驱动么,貌似你默认已经打开这个设备了,然后在使用的。

另外想问一句,代码编译成功后放在NFS共享文件夹下直接运行./breathing就可以么,有点不是很理解,这方面。
看了其他坛友的制作方式是通过SD卡通过从SD卡启动来完成得,这个很好理解就像单片机一样。

先谢谢了~

root@ubuntu:/help2416_test/breath_20140726# arm-linux-gcc breathing.c -o breathing
breathing.c:1: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 token
In file included from /Software/arm-jyxtec-linux-gnueabi/bin/../arm-jyxtec-linux-gnueabi/sysroot/usr/include/bits/fcntl.h:25,
                 from /Software/arm-jyxtec-linux-gnueabi/bin/../arm-jyxtec-linux-gnueabi/sysroot/usr/include/fcntl.h:34,
                 from breathing.c:3:
/Software/arm-jyxtec-linux-gnueabi/bin/../arm-jyxtec-linux-gnueabi/sysroot/usr/include/sys/types.h:35: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u_char'
breathing.c: In function 'main':
breathing.c:33: error: stray '\302' in program
breathing.c:33: error: stray '\266' in program
breathing.c:33: error: 'ms'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breathing.c:33: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breathing.c:33: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root@ubuntu:/help2416_test/breath_20140726# vi breathing.c
root@ubuntu:/help2416_test/breath_20140726# arm-linux-gcc breathing.c -o breathing
breathing.c:1: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 token
In file included from /Software/arm-jyxtec-linux-gnueabi/bin/../arm-jyxtec-linux-gnueabi/sysroot/usr/include/bits/fcntl.h:25,
                 from /Software/arm-jyxtec-linux-gnueabi/bin/../arm-jyxtec-linux-gnueabi/sysroot/usr/include/fcntl.h:34,
                 from breathing.c:3:
/Software/arm-jyxtec-linux-gnueabi/bin/../arm-jyxtec-linux-gnueabi/sysroot/usr/include/sys/types.h:35: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u_char'
breathing.c: In function 'main':
breathing.c:33: error: 'ms'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breathing.c:33: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breathing.c:33: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root@ubuntu:/help2416_test/breath_20140726#

网友:
写的第一个2416程序,裸奔滴,基于Keil MDK 编译器。
#include "raw_type.h"
#include "2416_reg.h"

void my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0x1ffffff;
        while(--i);
}

void Init_LED(void)
{
        GPBCON_REG &=~(3<<2);
        GPBCON_REG |= (2<<2);                //GPB1 ᬽóμ½ 0:êäèë   1£oêä3ö   2£oTOUT1
//        GPBDAT_REG =                    //êy¾Y¼Ä′æÆ÷
        GPBPU_REG  &=~(3<<2);
        GPBPU_REG   = (2<<2);           //¿aÆôéÏà-

        TCFG0_REG &=~(0xff);                //Çå¼Ä′æÆ÷
        TCFG0_REG |= 65;                        //PCLK/(65+1) = 1Mhz
        TCFG1_REG &=~(0xF<<4);                //MUX = 1/2

        TCON_REG &=~(0X0F<<8) ;

        TCNTB1_REG = 4000;
        TCMPB1_REG = 1;
        TCON_REG |= (1<<10);                //TOUT1  ·′×a
        TCON_REG |= (1<<11);                //Auto Reload(·′×aÄ£ê½)
        TCON_REG |= (1<<9);                        //manual updata :updata TCMPB1_REG & TCNTB1_REG

        TCNTB1_REG = 4000;
        TCMPB1_REG = 1;
        TCON_REG |= (1<<10);                //TOUT1  ·′×a
        TCON_REG |= (1<<11);                //Auto Reload(·′×aÄ£ê½)
        TCON_REG &=~(1<<9);                        //manual updata :updata TCMPB1_REG & TCNTB1_REG

        TCON_REG |= (1<<8);                        //RUN / STOP
}

void LED_Run(void)
{
        static unsigned long cou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0;        //0:áá¶èÔö′ó   1£oáá¶è¼õD¡
        if(Flag==0)
        {
                count ++;
                if(count>1000) count +=3;
                if(count>=4000)
                {
                        Flag=1;
                        //mydelay();
                }
                TCMPB1_REG = count;
        }
        else if(Flag==1)
        {
                count --;
                if(count>1000) count -=3;
                if(count<=5)
                {
                        Flag=0;
                        TCMPB1_REG = 1;
                        mydelay();
                }
                TCMPB1_REG = count;
        }
}

这是  led.c 文件代码  一个是初始化寄存器函数   一个是运行函数

main函数   超简单
void Main()
{
        Init_LED();
        while(1)
        {
                LED_Run();
                mydelay1();
        }

}

网友:
      这是最后一个作品。感谢大家的认可!

  • 最后一天的凌晨发布的,家人都睡了就没开灯,黑乎乎的不好意思了!

      下周找时间会贴一个完整攻略的,先把我的代码贴出来。

  • 下面的代码是裸机跑的,攻略里会介绍系统下跑的:

       注: 其中变亮和变暗的过程我是控制了不同的速度的,这样看起来更自然些,这是我稍微独特一点的地方。

第一部分: 汇编初始化堆栈,以便启用C代码

// start entry
.global _start

_start:
        // close watch dog
        ldr r0, =0x53000000
        mov r1, #0
        str r1, [r0]

        // set stack
        ldr sp, =0x40010000

        // goto main
        bl main

halt:
        b halt

第二部分: 控制代码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ime )
{
        volatile int i =time;
        while(i--);
}

int main()
{
    /* watch dog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WTCON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3000000;

    /* GPB registe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BCON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BDAT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4;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BUDP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8;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CFG0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0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CFG1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04;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CON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08;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CNTB1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18;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CMPB1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100001c;

        int freq = 0;

#if 1
    /* set GPB1 TOUT1 */
        *GPBCON = 2 << (2*1);
    /* pull-dwon enable */
        *GPBUDP = 1 << (2*1);

        *TCFG0  = 0XFF;        // 预分频器16
        *TCFG1  = 0x03;      // 选择16分频
        *TCNTB1 = 1000;
        *TCMPB1 = freq;
        *TCON   |= (1<<9);   // 手动更新
        *TCON   = 0x00000d00;      // 自动加载,清“手动更新”位,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 BLN DOWN */
                for ( ; freq<950 ; )
                {
                        freq+=1;
                        *TCMPB1 = freq; //重新赋值

            if( freq > 40 )
            {
                freq +=15;
                            delay(120000);
            }
            else
            {
                            delay(180000);
            }
                }

        /* BLN UP */
                for( ; freq>1 ; )
                {
                        freq-=1;
                        *TCMPB1 = freq;

            if( freq > 40 )
            {
                            freq-=15;
                            delay(120000);
            }
            else
            {
                            delay(180000);
            }
                }

        //delay( 1200000);

        }
#endif

        return 0;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现把楼主的代码拷入Linux中编译出现好多问题呢,以前都是在WIN下用KEIL等软件,现在这个都不知道 ...

sjtitr:请把源码包贴出来吧,否则坛友直接复制出来的代码可能会有字符错误。。。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交作业所以第一个跟帖……

我的代码好办,就一个文件,存成.c,用linux一编译:arm-linux-gcc bre ...

sjtitr:请把源码包贴出来吧,否则坛友直接复制出来的代码可能会有字符错误。。。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发现把楼主的代码拷入Linux中编译出现好多问题呢,以前都是在WIN下用KEIL等软件,现在这个都不知道 ...

恩,我用原装板上的环境,后来查了光盘里的内核源码,里面本身就包含了PWM,

另外我确实是PC上编译的,然后用SD卡拷贝到板上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这段程序,编译应该不会出问题,因为只是打开文件。运行的时候,如果设备文件不存在,可能会运行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用原装板上的环境,后来查了光盘里的内核源码,里面本身就包含了PWM,

另外我确实是PC上编译的 ...

希望把源码包贴出来 坛友共勉~(否则编译时真实有很多错误,谢谢)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实在pc上编译的话,然后从SD卡启动运行,这样根本就没有必要./breathing才能运行吧~,切换到从SD卡运行后S3C2416会直接运行的呀

我想问的是现在我已经和PC机搭建了NFS,那么直接通过NFS将arm-linux-gcc的编译结果和字节拷到NFS共享目录下,那么直接运行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http://www.jyxtec.com

网友G(2014-08-22):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