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Pin口功能定义的时候参数出错额?

楼主:
配置TM4C123GH6PM的Pin脚的时候总是显示后面的参数错误额?SSI的时候这样,UART的时候也这样啊?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额?是哪里文件没有设置好么?如图:

网友:
哈   楼主解决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啊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哭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哭死了

我也是在一个帖子上貌似考到说:用到头文件“driverlib/pin_map.h”的时候需要设置一下。具体的如下:
右键工程名>>properties>>advanced options>>Preddefine Symbols 下在Predefine NAME一栏里添加这个:PART_TM4C123GH6PM.
添加的内容要看你的芯片型号。就是PART_后面是你的芯片型号。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