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外设同时开启DMA与中断使能会怎么处理?

楼主(2014-07-24):
某个外设同时开启DMA与中断使能会怎么处理?
很多外设的DMA与Interrupt 事件源是同一个,共用同一个flag,同时开启的话怎么响应?
按照目前的定义,如果响应DMA, 则DMA控制器会把该flag自动清除掉, 这时候很可能CPU尚未响应interrupt而flag已被clear。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外设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dma的中断与外设是分开的,不是同一个.
dma中断表示传输完成或过半,与外设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