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中开发时Add TivaWare Hooks这一步里面include parths怎么选?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
在MDK中开发时Add TivaWare Hooks这一步里面include parths怎么选?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就是工程文件的路径呀~

网友:
include parth,就是工程包含的路径,当一些文件找不到的时候,编译器就会搜索包含的路径,看是否有有同名的文件。

网友:
过来看看~~~~~我也不清楚

网友:
我看指导手册里面的方法一步步来后,编译过后还是出现了hook文件无法打开的错误提示。。。各种无奈。。。现在在对比例程里面的Option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