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错误

楼主: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输出文件.out
编译有错误吗?要么就是编译设定是release,改成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输出文件.out
编译有错误吗?要么就是编译设定是release,改成debug

编译没错误,一直是debug,没选过release

网友:
把这个工程代码复制后再删除这个工程然后重建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