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al Warning (332148):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楼主:
我的程序里有这样的错误,然后截图里面有这样红色的提醒,我咋样改才正确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应该是跨时钟域问题,你看看是否可以通过设置false path或者多周期路径约束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跨时钟域问题,你看看是否可以通过设置false path或者多周期路径约束解决。

能说具体一点吗 ? 时序约束完全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具体一点吗 ? 时序约束完全不懂

那就没法具体了,还是先看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法具体了,还是先看书吧

请问看哪一本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看哪一本书呢?

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