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令】翻译TI视频教程赢惊喜啦!

楼主:
     刚刚看到@蓝雨夜 发的帖子 Linux板级移植系列 TI视频教程 中有10个视频教程,苦于都是英文,看得我一知半解,现向大家征集视频中文翻译,可跟帖或发附件注明你翻译的内容和视频标题,我们将根据你翻译视频的数量和准确度送一些小礼物、小惊喜给大家。所有礼物的寄出都以个人资料中的地址为准,目前更新个人资料可参与赢万用表活动哦!

惊喜之一

惊喜之二

惊喜之三

网友:
支持~ 后面朋友加油~

网友:
没字幕啊,有点困难呢。我英语不太好。。。  帖子中播放器回同时播放,这个问题请管理员先生解决下。

网友:
Module 1 - Introduction: This 3-minute presentation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Linux Board Porting" online series.

翻译

Hello欢迎来到Linux Board Porting On-Line Series.我叫Steve Prazak。我将演示3个讲座课程6实验课程,它们构成了本系列的9个课程,每个课程约10分钟。

下面首先从3个讲座课程开始。

This series includes:
Module 1 - Introduction
Module 2 - Linux Board Port Overview
Module 3 - Linux Boot Process
Module 4 - Linux/U-boot Source Code Structure
Module 5 - Installing Code Composer Studio
Module 6 - Building U-boot in CCS
Module 7 - Debugging U-boot with JTAG in CCS
Module 8 - Installing SDK and Building Kernel with Debug Symbols
Module 9 - Booting Linux from MMC/SD Card and TFTP
Module 10 - Debugging Linux Kernel with JTAG in CCS

1 视频将先从3个讲座课程开始
首先是对整个Board Porting 处理器的总体概述;
接下来讲座课程详细地讲述了Cortex-A8处理器启动linux的启动过程;
最后一个课程讲座则主要讲述U-bootLinux内核的源码结构。

2 接下来的3个实验课则主要动手练习U-boot
第一个实验课练习安装CCS
第二个实验课中我会指导你如何在CCS环境下编译U-boot源码;
在第三课中我会为在CCS中使用JTAG而对JTAG进行配置。

3 最后三个实验课是调试Linux内核。
我们将从安装带有minicomTFTP服务器的SDK,以及编译一个带有调试符号的Linux内核开始;
接下的实验课主要配置可启动的MMC/SD卡,设置其可以使用SPL U-boot,然后在开发板上利用TFTP挂载带有调试符号的内核;
在本系列的最后一个实验课,我们将通过已经配置了JTAGCCS中对Linux内核进行调试。

本系列视频包括了对于Linux Board Porting On-Line Series的介绍。
请观看第二课程Linux Board Port Overview.

译者注:
英语水平不好,几个单词没听出来。如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
Linux板级移植系列 TI视频教程

概括:
“Linux移植”在线系列是由9个10分钟模块(3讲座和6实验),提供一个介绍U-boot和Linux内核移植到定制的硬件平台。
本系列包括:
•模块1 -简介:这3分钟演讲概述了网上“Linux移植”系列。
•模块2 - Linux板端口概述:概述移植的过程中从一个标准的Linux和U-boot TI开发平台开发人员的定制硬件。
•模块3 - Linux引导过程:概述的过程引导Linux嵌入式Arm皮层设备上。
•模块4 - Linux / U-boot源代码结构:概述的分层组织为Linux和U-boot源代码文件,关注那些最相关的一个典型的董事会文件移植工作。
•模块5 -安装CCS:这个系列的第一个实验室练习的CCS工具的安装。特别是,安装适当的通过JTAG和一个有效的CCS许可证需要调试U-boot。这是第一个三个实验练习围绕使用通过JTAG调试U-boot。
模块6 – 在CCS中建立U-boot•:这个实验显示用户如何设置makefile-based项目代码中CCS为了重建U-boot从源代码。
•模块7 -与通过JTAG调试U-boot CCS:此模块是设计提出者使用CCS和一个xds560模拟器上调试U-boot Beaglebone Black 平台。
•模块9 -引导Linux从MMC / SD卡和TFTP:此模块是一个记录的设计者使用SDK工具来构建一个可引导的MMC / SD卡AM335x starter kit和修改卡加载Linux内核从TFTP服务器。
•模块10 - CCS技术与通过JTAG调试Linux内核模块:此模块是一个设计提出者通过使用CCS软件通过JTAG配置来调试Linux内核。它是最后的ten-part系列。

网友:
占楼备用。。。

网友:
等英语大神们翻译

网友:
英语还没到翻译给别人看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