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XL打开浮点运算是什么意思?

楼主:
ROM_FPULazyStackingEnable()
这个函数打开浮点运算时什么意思?
为什么需要打开浮点运算?

网友A:
比如79.8/20这个除法,如果启动了FPU(浮点运算)编译器就会编译成几句汇编。如果没有启动。它会编译成100多句汇编。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运算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79.8/20这个除法,如果启动了FPU(浮点运算)编译器就会编译成几句汇编。如果没有启动。它会编译成100 ...

谢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