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带的延时函数为什么误差这么大

楼主: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延时20s的话,误差竟然是三四秒啊

网友:
时钟选对了没?

网友A:
应该程序的问题,我这边延时基本上很准确

网友:
用的mclk,dco做的时钟源,并且校准了。我用32768hz的也试了一下,误差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程序的问题,我这边延时基本上很准确

确实是程序的问题。mclk默认分频,导致iar带的延时函数主时钟频率设置错误。

网友:
时钟默认分频了,所以延时函数中主时钟频率设置错误

网友B:
应该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时钟的问题,

是#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这的系统主时钟频率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