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样片】TI设计套装身体成分+工业电池监控方案应用

楼主:
第一步:样品申请具有身体成分测量功能并支持 BLE 连接的体重计参考设计+工业电池监控 设计套装申请。
使用bq76940 9 至 15 节串联锂离子和锂磷酸盐电池监控器 和电池均衡控制。

网友:
BQ20ZXX成品编程校验说明V02
1.前言
       本文档可作为BQ20ZXX系列电池包成品手动编程校验的参考文档。
2.文件准备
       DC发布为此次生产使用的senc文件。
       以5555为例: Sonosite-CB2-Battery-Pack-5555-RevA02-June-17-2013.senc
3.系统框图
图1 系统连接框图
5. DC Supply 连接
       直接将电源正负端分别连接到电池包的Pack+和Pack-,用于激活电池包。
6. 编程
       在编程之前,首先对电池包完成激活,并确认smbus 通信是否正常。
       step1: 如果电池包没有封装则跳过此步骤,解封装:打开bq evaluation soft,在SBS界面,去掉勾选Keep Scanning,在Manufacturer Access处发送命令0x04143672FFFFFFFF,每输入四个字符就按一次回车键,即:0414回车、3672回车、FFFF回车、FFFF回车。
图8 编程成功
       Step7:编程成功后,发送命令08退出ROM 格式,如下图所示:

更多经验分享请看附件说明。

809.37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

研发建议

网友:
   俺们有多年申请使用TI工业电池监控方案样品经验10年前那时BQ2060样片也很火:电池监控器,医疗电子、电动工具和其他工业应用中使用的 12V 至 48V 18650锂离子和锂离子磷酸盐动力电池组。bq76940电池监控 IC,统一使用数字sub接口通信。
1      FG voltage Calibrate Precision:
2      FG Current Calibrate Precision :
3      FG Temperature Calibrate Precision :
4      FG Offset Current Calibrate Precision :
5      EEPROM Test software firmware Rev:
6     Rated Voltage:
7     Standard charge Voltage:
8     Standard charge current:
9     Charge temperature:
10   Standard discharge current:
11   Maximum discharge current:
12   Discharge temperature:
13   Discharge cut-off Voltage:
14   Maximum Charge Voltage range :
15   Communication:
16   AC  impedance:
17   Shut down current :
18   NTC Resistance Value:

网友:
    我们人类人体各种成分可用于多种方面,首先,它对身体脂肪比例和脂肪分布进行测定可用于健康检查及老年病,如高血压、动脉硬化和高血脂。它还可以广泛应用于肥胖的诊断、营养状态评估、康复治疗后肌肉物质的变化、身体平衡、物理治疗、透析后体内水分改变和激素治疗后身体成分的改变。
   希望 人体成分分析仪并不是一种诊断特定疾病的仪器。可进行人体成分分析的目的可分为二大方面:
1、诊断预防功能:诊断和预防功能可用于任何时间的体检,如常规体检。由于老年病与肥胖和腹部脂肪堆积密切相关,所以常规的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成分分析可提醒您肥胖的有害之处。同样,身体成分分析还可以对导致意外死亡的脑卒中提出警告。因此人体成分分析仪是一种对人人都有用的机器,如果您偶然发现身体水肿,我们建议您做心/肾功能的进一步检查。如果您的无机盐含量低,最好查一查是否骨质疏松。人体成分分析仪有这些筛选功能。
2、监测身体成分变化的功能:用于肥胖治疗、康复/物理治疗。人体成分分析仪还可用于运动/营养治疗中身体成分变化的测定,尤其是脂肪和肌肉的变化。
特申请TI "具有身体成分测量功能并支持 BLE 连接的体重计参考设计"样片[CC2541  ;MSP430F5528  ;AFE4300  ;TPS73527 ],准备和自己的团队layout板评估.

网友:
具有身体成分测量功能并支持 BLE 连接的体重计分析内容:

*被测者信息:通过设备按键入被测者的ID、年龄、身高、性别。
*身体成分分析:去脂体重由水含量、蛋白质和无机盐组成:身体总重量与去脂体重的差值为身体的决的体脂肪含量。
*肌肉脂肪分析:使用黑色横条和数值观的表示测试值:黑色横条的长度表示测试值相对于标准值的百分比值,旁边的数值是实际测试值:右侧每项都对应一个正常范围值。只要测试值落正常范围之中,表示该向正常。该栏很直观的体现测试者的身体素质:如果打印的三个图条呈“C”型,表示测试者的身体较弱:如呈“D”型表示身体健康。
*肥胖分析:BMI并不能完全有效的评估出测试者的肥胖信息,增加体脂百分数和腰臀脂肪比率两参数,更有效更准确的评估肥胖信息。
*多方位评估:能清楚的对健康状况进行健康评估。
*重量控制:要达到最佳理想的身体状态,必须调节肌肉量和脂肪量。通过建议提供的增(或减)肌肉和脂肪含量来调整到最佳理想目标体重。
*附加数据:生物阻抗。

网友:
等待楼主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