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求大神送助攻

楼主:
写了个很短的程序,只是想要发送字符。
程序如下:
#include"msp430f149.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 |=0X10;//方向好像可以不设置
P3SEL |=0X30;
UCTL0 |=CHAR;
U0TCTL |=SSEL0;
UBR00=0X03;
UBR10=0X00;
UMCTL0=0X4A;
UCTL0 &= ~SWRST;
ME1 |=UTXE0;
IE1 |=UTXIE0;
//IFG1 &= ~UTXIFG0;
while(1)
{
if(UTXIFG0==1)
        {
        TXBUF0='G';
        }
}
}

网友A: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没有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uid-436048-blogid-7723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uid-436048-blogid-77233.html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接收到PC发送的数字后430能传出数字的,但是单单用430给PC机发送数字的话却发不出去,是格式不对吗?
附:TXBUF0=0x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