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MAX232 电路,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楼主的单片机串口下载程序电路如截图所示,所用的电容是104的瓷片电容,反复检查没有发现错误,可是无法下载程序。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哪位给解释一下?

MAX 232 电路

MAX 232 电路

单片机电路

单片机电路

网友:
换个烧写工具试试

网友:
这个跟烧写工具有关系吗?我有两块板子,一块是郭天祥的那块板子,烧写程序没有问题,另一块就是出问题这块,是楼主自己画的板子。话说这个烧写工具的问题很小。

网友A:
看电源的波形是否稳定。地线是否连通。Tx,Rx是否连接反了。测各个引脚电压。还可能芯片有问题

网友B:
STC的51系只要有232电平转换器就可以通过PC串口进行ISP操作,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复位和时钟电路必须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的51系只要有232电平转换器就可以通过PC串口进行ISP操作,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复位和时钟电路必须有。

斑竹来了,大牛来了,哈哈。。
复位和时钟都有,如下图所示,可是还是烧录不了程序。

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

时钟电路

时钟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斑竹来了,大牛来了,哈哈。。
复位和时钟都有,如下图所示,可是还是烧录不了程序。

那就检查接线,接线无误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不过,若你的PC串口不是原生的而是用USB转的,那就存在兼容性问题了,不是所有USB转的串口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的波形是否稳定。地线是否连通。Tx,Rx是否连接反了。测各个引脚电压。还可能芯片有问题

我测了一下开发板(可以正常通信那块板子)的那个电压,发现Max232 的Pin14接的串口的Pin2而不是Pin3,Max232 Pin13 接的唇口的 Pin3 ,所以我又出去买了一根串口线,将Pin2 和 Pin3 的线交叉连了一下,问题就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检查接线,接线无误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不过,若你的PC串口不是原生的而是用USB转的,那就存在兼容 ...

斑竹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发现串口Pin2 和 Pin3 接反了,Max232的Pin14是数据发送端口,应该接PC端的数据接受端口,对应于串口Pin2(PC_RXD),而Max232 的Pin13对应的数据接收端口,应该接PC端的数据发送端口Pin3(PC_TXD),所以上面串口通信的原理图有问题,将串口Pin2 和Pin3 的线颠倒一下就OK了。

网友:
好吧,原来硬件的故障。恭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