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的ADUCM360 芯片无法脱离JLINK运行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ADUCM开发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
问题描述:我用JLINK可以正常仿真下载,第一次脱离JLINK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如果程序下载完成之后重新上电后,芯片将不再运行。
下面的3附图是我的原理图和JLINK配置图。
请问是我的原理图设计不合理还是JLINK设置不合理呢?应该如何解决该问题。

原理图

Jlink 配置图1

Jlink配置图2

nmg

网友:
一般不应该有这种情况的吧。

看一下复位脚的电压。

或者试一下设置为整片擦除

网友:
复位脚电压一直为高电平,整片擦除也试过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而且串口数据也不稳定。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没有
你的问题是找不到JTAG,芯片。你检查一下,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JTAG线有没有异常,有没有焊接焊接不良的现象。
看一下启动方式对不对~~

网友:
断电和上电时检查一下电源供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