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个PDF文件:

楼主:
DSP内核电源的设计 使用TI的DSP系列芯片,象C5509A,C6xxx,或者其它处理器,如C2000等,其IO供电电压为3.3V,而内核的供电电压为1.2V~1.8V不等,现在较多的应用是,将3.3V的电源经LDO稳压后供给内核,这样做优点是电路简单,稳压性能好,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即效率低。将3.3V降到1.2V时的最大效率为:
可见,其效率非常低。 如果3.3V的电压是由5V经LDO稳压后得到,其总体效率将更低,约24% 象C2000 CPU,有VREGENZ引脚,将其接地后可以使内部的LDO稳压器对内核供电。C2000的内核用电量一般在100mA以上,这样,在使用内部LDO时,芯片额外多消耗的功率为: P = (3.6V – 1.2V ) * 100mA = 210mW 在内核工作在最高频率时,其耗电会更大。这对没有散热措施的CPU来说,是一个负担,特别是在工作环境较差时,其可靠性就受到威胁。 如果电源是由5V电压直接经线性稳压得到,其效率将低至24%,这样的情况将更加残酷。 本设计使用TI的同步开关电源芯片TPS62200作内核电源的供给。使用TI提供的设计工具WENBENCH设计并验证设计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一、关于TPS62200 其主要性能: ü 高效同步降压型,效率高达95% ü 输入电压范围:2.5V至6V ü 输出电流大至300mA ü 1MHz的固定开关频率 ü 15uA静态电流 ü 其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其典型效率曲线如下: 由图可见,较高效率时,是在1mA~200mA之间。 再看它的输入电压与效率关系: 在负载150mA时,最高效率是在3.3V供电时,而在300mA输出时,最高效率5V左右。 本设计拟在3.3V@100mA 二、使用WEBENCH设计 进入WEBENCH途径: Ø TI主页面 Ø 某一IC的主页面 进入TI的主页面的WEBENCH工具: 在TI的主页面的WEBENCH只有如上图所示的六项设计,分别是:电源、FPGA、LED、CLOCK、FILTER及传感器。而在点击“开始设计”后弹出的设计页面中,却有多于这六项设计,并且在不断增加中。 现以弹出的页面为准,谈谈它的设计方法。 在“单路电源”选卡里,将电源的参数填入指定的框内,如本例输入电压为3.3V,输出1.2V,电流100mA, 如果点两块红字,将打开器件选择页面,找到并选择器件后,将进入本器件的专有页面,不仅可以看到器件的所有文档,还出现针对本器件的专用WEBENCH设计。 本文以WENBENCH通用页面作介绍。因此点“显示推荐的电源管理电路”,页面运行后出现“select your power supplysolution”对话框时,选择“compare all part types”,此时出现的页面是所有可以满足要求的、具有不同性能及BOM成本的方案。 如下图在search里输入TPS62200进行查找: 找到器件后点“开启设计”。此时出现警告: 警告中提示此设计由于相位余量问题可能会使电路不稳定,并给了两个建议。设计时在WEBENCH推荐的设计电路图基础上,作适当调整,就可以使其输出稳定。 进入下一页面后,即为设计的文档, 在这里,它有几个主要的应用图标,点击将出现相应内容: 1、BOM:本设计所产生的材料。 2、图表:提供效率、环路特性等图表 3、原理图:显示本设计的电路图,在图中点或经过某一器件时,会出现具体参数。 4、优化:对设计进行优化 5、工作数值:将给出电路中各器件的工作状态及环路数据等 6、导出(Export):导出多种形式的EDA用电路图。 7、打印:以PDF文件格式输出设计的所有内容。 本次设计的电路图如下: 三、验算WEBENCH设计的合理性 1、分压电阻Rfbt、Rfbb。 手册中,FB端的内部参考源为0.5V,则输出电压Vo为: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9.gif
由于标称值与实际计算并不一定完全相等,且考虑线路压降,应略大于计算值。由此可见,WEBENCH设计是正确的,且是合理的。 2、电感值L1 电感L1的值决定了输出波纹电流的值,与实际的电压小波纹有关,较大的电感会有较小的波纹。取纹波电流为平均电流的20%。 手册中给出的工作频率为650KHz~1500KHz,典型频率为1MHz,设计条件Io=200mA,则电感量为: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21.gif
手册中建议使用10uH的电感。 3、滤波电容 由于给定的条件中没有纹波、瞬态响应等项目要求。所以,按手册推荐值。并根据情况适当取大一些,或在后期调试时对不同值作比较后确定。 4、实验电路PCB布板 四、实验 1、实验所用主要材料: 2、电路中使用的元件参数 Rfbt---470K,计算输出电压为1.212V Cin、Cout均使用0805封装10uF瓷片电容 其它元件均以WEBENCH设计为准。 3、测试 输入电压:3.3V,空载电流:20uA,空载电压:1.21V 开关频率:(负载电阻60 Ω) 波纹电压: 3.3V输入时,10mV档两格 5.5V输入时,10mV档稍大于两格(约22mV) 五、总结 本试验中,由于测试条件所限,未对其动态性能等作测试,但简单地观察了输入电压的快速变化及负载电阻的快速变化时,输出电压依然稳定,波纹电压基本正常。 按照WEBENCH设计出的电路图及元件参数,组装起来的电源,达到预期效果,性能优异。说明使用WEBENCH设计,其设计的电路合理、元件参数计算准确。是很值得推广的设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