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都是怎么去学好MSP430的?

楼主:
还有半个月就是TI公司举办的比赛了,我们主要做电源,但是心里却一直没底!就如我拿到开发板,就用例子弄了一下AD 和DA,但是后面就不知道该调什么了!希望各大神指点指点,一般都需要调些什么,写些什么样的程序,还有就是电源类需要做些什么模块??谢谢指点!!!

网友A:
顶!同求!TI杯!握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同求!TI杯!握爪!

谢谢,但是现在真的没底,也不知道该干嘛!一般你们调板子都要调些什么程序啊?指点指点!

网友B:
主要看寄存器。另外调试东西时候,可以用下中断,串口之类的。应付比赛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寄存器。另外调试东西时候,可以用下中断,串口之类的。应付比赛就够了。

哦哦,那个一般控制开关的PWM波形的频率多大啊,还有你知道电源需要做些什么模块吗?

网友D:
怎么学51的,就怎么学430 ,按照顺序来,不要急

网友:
我也打算用430参加电子设计大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哦,那个一般控制开关的PWM波形的频率多大啊,还有你知道电源需要做些什么模块吗?

电源系统基本是竞赛最基础的准备。另外你如果指的是竞赛电源类题目的话那就不好说了。多做做往年的题目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学51的,就怎么学430 ,按照顺序来,不要急

我能说我上课学的是AVR,但是没用过,平常用的是51,但是没看书学过,就做东西!周围也没什么人牛逼,所以就不知道该对单片机做些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系统基本是竞赛最基础的准备。另外你如果指的是竞赛电源类题目的话那就不好说了。多做做往年的题目就 ...

一头雾水,我们现在就做出了硬件产生PWM波,但是不知道行不行,其他的辅助电源的负电压测出来不对,还有一些模块也不知道做什么!唉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头雾水,我们现在就做出了硬件产生PWM波,但是不知道行不行,其他的辅助电源的负电压测出来不对,还有 ...

负电压。记得TI今年点赛有推荐的电源芯片。最好用那几种去做负电压。你试试。只要参数对。觉得可以看到负电压的。你的不对是不是负载太大。导致电流过大把电压拉下去了。断开负载只加一个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我上课学的是AVR,但是没用过,平常用的是51,但是没看书学过,就做东西!周围也没什么人牛逼,所 ...

430和51比也就只是多了几个东西而已,寄存器多了而已

网友E:
MSP430学起来其实挺简单的,主要的就是一些基本的寄存器,还有Flash的一些基本读写,大多数用的就是单片机的AD、USART、Timer 、还有时钟与中断等,如果楼主对51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可以直接查阅你所选用的单片机的.h文件,以MSP430F149为例,在iar工程里直接查看MSP430x14x.h文件里面都有你所要用的寄存器地址与中断定义,其他的就是一些编程习惯性问题,还有C语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MSP430学起来其实挺简单的,主要的就是一些基本的寄存器,还有Flash的一些基本读写,大多数用的就是单片机 ...

哦哦,那个好像很详细的,430的寄存器基本都简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电压。记得TI今年点赛有推荐的电源芯片。最好用那几种去做负电压。你试试。只要参数对。觉得可以看到负 ...

都没有听说,你一般用的都是那几颗芯片啊,正负电压共用一个整流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没有听说,你一般用的都是那几颗芯片啊,正负电压共用一个整流桥吗?

怎么可能。参加比赛的人都不知道推荐的芯片是什么。童鞋。你是不是应该责怪下你老师或者学校还是自己?请看链接

http://www.deyisupport.com/unive ... sts/513.2014ti.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参加比赛的人都不知道推荐的芯片是什么。童鞋。你是不是应该责怪下你老师或者学校还是自己?请 ...

真的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参加比赛的人都不知道推荐的芯片是什么。童鞋。你是不是应该责怪下你老师或者学校还是自己?请 ...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