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 tBoolean TxEndFlag = false; 报错求解

楼主:
我看周立功的关于LM3S教程的一个uart例程里有这个语句volatile tBoolean TxEndFlag = false;是用来定义Tx发送结束标志的,我复制粘贴到我的工程里,老是报错,说是定义的类型未知。网上查了下要添加#include "inc/hw_types.h"这个头文件,我也添加了,可还是报错。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把前面2个词去掉写成TxEndFlag = false;试试看,我没用过M4,不过tBoolean看起来就像是自定义的

网友B:
tBoolean 和 false 有可能都是自定义的,需要从原来的工程里找到它们的定义加进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前面2个词去掉写成TxEndFlag = false;试试看,我没用过M4,不过tBoolean看起来就像是自定义的

嗯嗯,是自定义的,现在找到了,就是unsigned char,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oolean 和 false 有可能都是自定义的,需要从原来的工程里找到它们的定义加进来才行。

嘿嘿,就是unsigned char ,确实自定义的。我C语言不够好,以后还要多学学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