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仿真错误

楼主:
用MSP-FET430UIF,仿真时出现错误 ,什么原因。。。软件设置,驱动都对

网友:
网上试了好多方法也没成功。。。求指导。。

网友A:
这个原因貌似有点多呢。。。但主要的还是从软件配置、硬件连接和驱动三方面找出问题所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貌似有点多呢。。。但主要的还是从软件配置、硬件连接和驱动三方面找出问题所在呢。。。

软件配置估计没错,驱动是插上后电脑自动安装的,设备管理器也显示了对应的com口,仿真器绿灯也亮了,,不知道这些够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软件配置估计没错,驱动是插上后电脑自动安装的,设备管理器也显示了对应的com口,仿真器绿灯也亮了,, ...

还想问下,开发板不接仿真器需要什么驱动和软件才可以下载程序到板子上??感觉仿真器真的很难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想问下,开发板不接仿真器需要什么驱动和软件才可以下载程序到板子上??感觉仿真器真的很难调

直接用下载软件下载到单片机里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下载软件下载到单片机里就行了

对应msp430f149的下载软件时什么??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应msp430f149的下载软件时什么??求分享

不用额外的软件,直接用你的编译环境就能下载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想问下,开发板不接仿真器需要什么驱动和软件才可以下载程序到板子上??感觉仿真器真的很难调

仿真器怎么会难调呢.....另外你的驱动是自动安装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的系统是WIN7 or WIN8了吧?装软件的时候是否管理员身份运行呢?另外把你的软件的主要配置截下图我看看呢。直接下载的话也需要把软件设置一下输出txt的文件,然后通过BSL下载一下呢,有相应的下载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怎么会难调呢.....另外你的驱动是自动安装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的系统是WIN7 or WIN8了吧?装软件的 ...

刚找到了BSL下载软件,直接下载程序,用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怎么会难调呢.....另外你的驱动是自动安装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的系统是WIN7 or WIN8了吧?装软件的 ...

已经生成txt文件了 看网上的解决办法说要接几个跳线帽,,不过我在板子上没找到,怎么解决??或者是还有其他原因呢

网友:
有没有另外别人的好的仿真器能不能下,估计还是你的驱动有问题。要不就是需要重新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