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编译错误,求解!

楼主:
CCS5编译错误,求解!

各位高手:
   我才开始用TMS320F28020,使用CCS5.1;新建项目,选取型号,选取调试器,完毕后自动生成main.c,没做任何编辑直接编译;出现错误提示:
program: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bin\cl2000.exe
line:isctype.c
line:56

expression:(unsigned)(c+1)<=256
............
请问各位师傅是否有接触过得,求解。我觉得是设置的问题是吧?
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内容:
---------------------------
Microsoft Visual C++ Debug Library
---------------------------
Debug Assertion Failed!

Program: 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bin\cl2000.exe
File: isctype.c
Line: 56

Expression: (unsigned)(c + 1) <= 256

For information on how your program can cause an assertion
failure, see the Visual C++ documentation on asserts.

(Press Retry to debug the application)
---------------------------
中止(A)   重试(R)   忽略(I)
---------------------------

网友:
楼上朋友,先谢谢了!
我按照《非库....》还是效果一样。
我在网上搜索发现:说的是设置的原因,我想这个思路或许有用;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如标题,常常遇到的一个报错,以前在用vc6.0的时候就遇到过,也确实用网上介绍的办法一下子就解决了,方法如下:

将项目设置中->配置属性->C/C++->语言->默认Char无符号,选择是(/J)

不过在用vs2010开发环境的时候,是找不到上面的设置栏目的,网上很多介绍根本就没有自己动手实践过,浪费了我很多的时间搜索。

而且我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不过有收获的是,懂得了大致的原因:

这个断言之所以报错,是因为编译的时候如果默认设置 char类型变量是有符号,也就是signed 的话,范围是 -128——127 的,而在运行时,遇到超过assic码127的值赋给char型变量时,在断言地方就会报错,因此解决办法就有两种思路

网友:
各位朋友:我又用另外一台电脑CCS5.5(没有授权--90天)直接建立项目生成main.c没有编辑,直接编译OK。差异如下:
有问题的CCS5.1下面编译提示:"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bin/cl2000" -v28 -ml -mt -g
无问题的CCS5.5下面编译提示:"C:/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bin/cl2000" -v28 -ml -mt-
差异在g
是不是这里的原因?请问谁知道如何设置?我试验一下

网友:
能把你的isctype.c文件传上来看看吗/

网友:
编译器里面-g 表示define global  symbol

网友:
高手朋友:谢谢!
只是找不到你的截图设置页面在哪个位置设置?请指点!
isctype.c文件搜索半天也没找到,我怀疑是不是系统自带的文件?
谢谢,朋友!

网友:
我看到另外一个帖子也有类似问题。
我觉得就是unsigned符号设置的问题,你知道CCS哪里有这个设置,我试试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朋友:谢谢!
只是找不到你的截图设置页面在哪个位置设置?请指点!
isctype.c文件搜索半天也没找到 ...

ccs3.3的截图。我平时还是在用CCS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