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丢包问题求助

楼主:
用2块ZIGBEE板子,一个当协调器,一个当路由,PC机上一个串口助手往协调器发送数据,协调器发送无线到路由,路由接收到数据后打印到PC机上另外一个串口终端显示。
当串口调试助手的定时发送设置时间超过500MS时候,发送和接收的包相同;当串口调试助手的定时发送时间设置小于500MS时候,接收端会丢包,丢包率在7%左右。
估计是ZIGBEE的传输速率很低,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A:
zigbee用于2.4G时,有250Kbps,但是这是理论值,实际使用也才几十Kbps,本身设计就是低速率的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zigbee用于2.4G时,有250Kbps,但是这是理论值,实际使用也才几十Kbps,本身设计就是低速率的协议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