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 i2c中断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谁能告诉我接收数据是怎么实现的。。。。他没有接收的中断函数啊。。难道接收的中断可以在发送中断中执行??为什么我把最后几行接收的弄出来,放到接收中断中就不行了????、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I2CSendBuffer[2],I2CRecvBuffer;
int I2CSendPtr=0;

void I2CInit (uchar SlaveAddr)
{
  P1SEL |= BIT6+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1SEL2|= BIT6+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UCMODE_3+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OA = 0x01A5;
  UCB0I2CSA = SlaveAddr;                    // Set slave address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        IE2 |= UCB0RXIE+UCB0TXIE;                 // Enable TX&RX interrupt
}

void I2CWriteInit()
{
  UCB0CTL1 |= UCTR;               // UCTR=1 => Transmit Mode (R/W bit = 0)
  IFG2 &= ~UCB0TXIFG;
  IE2 &= ~UCB0RXIE;               // disable Receive ready interrupt
  IE2 |= UCB0TXIE;                // enable Transmit ready interrupt
}
void I2CReadInit()
{
  UCB0CTL1 &= ~UCTR;              // UCTR=0 => Receive Mode (R/W bit = 1)
  IFG2 &= ~UCB0RXIFG;
  IE2 &= ~UCB0TXIE;               // disable Transmit ready interrupt
  IE2 |= UCB0RXIE;                // enable Receive ready interrupt
}

void I2C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a)
{
  I2CSendPtr = 1;
  I2CSendBuffer[1] = address;
  I2CSendBuffer[0] = data;

  while (UCB0STAT & UCBUSY);          // wait until I2C module has finished all operations.
  I2CWriteInit();
  _DINT();
  UCB0CTL1 |= UCTXST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Waiting for Sending.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

uchar I2C_Read(uchar address)
{
  while (UCB0STAT & UCBUSY);          // wait until I2C module has finished all operations
  //Change to Write Mode.
  I2CSendBuffer[0] = address;
  I2CSendPtr = 0;
  I2CWriteInit();
  _DINT();
  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generation
                                        // => I2C communication is started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Change to Read Mode.
  I2CReadInit();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while (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sent?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return I2CRecvBuffer;
}

/*----------------------------------------------------------------------------*/
// Description:
//   Acknowledge Polling. The EEPROM will not acknowledge if a write cycle is
//   in progress. It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when a write cycle is completed.
/*----------------------------------------------------------------------------*/
void I2C_AckPolling(void)
{
  while (UCB0STAT & UCBUSY);              // wait until I2C module has
                                          // finished all operations

  do
  {
    UCB0STAT = 0x00;                    // clear I2C interrupt flags
    UCB0CTL1 |= UCTR;                   // I2CTRX=1 => Transmit Mode (R/W bit = 0)
    UCB0CTL1 &= ~UCTXSTT;
    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is generated
    while (UCB0CTL1 & UCTXSTT)
    {
      if (!(UCNACKIFG & UCB0STAT))
      {
        break;
      }
    }
    UCB0CTL1 |= UCTXSTP;                // stop condition is generated after
                                            // slave address was sent => I2C communication is started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wait till stop bit is reset
    __delay_cycles(500);                // Software delay
  }
  while (UCNACKIFG & UCB0STAT);
}

// USCI_B0 Data ISR
// Notice : UCSIAB0RX_ISR should be handle with UCSIAB0TX_ISR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TX_ISR(void)
{
  if (UCB0TXIFG & IFG2)                           // TX
  {
    UCB0TXBUF = I2CSendBuffer[I2CSendPtr];      // Load TX buffer
    I2CSendPtr--;                               // Decrement TX byte counter
    if (I2CSendPtr < 0)
    {
      while (!(IFG2 & UCB0TXIFG));            // wait for tx complete
      IE2 &= ~UCB0TXIE;                       // disable interrupts.
      IFG2 &= ~UCB0TXIFG;                     // Clear USCI_B0 TX in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LPM0
    }
  }
  else if (UCB0RXIFG & IFG2)                      // RX
  {
    I2CRecvBuffer = UCB0RXBUF;                  // store received data in buffer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LPM0
  }
}

谁能告诉我接收数据是怎么实现的。。。。他没有接收的中断函数啊。。难道接收的中断可以在发送中断中执行??为什么我把最后几行接收的弄出来,放到接收中断中就不行了????、

网友:
我明白了。。接收发送是公用一个中断向量的!

网友:
楼主竟然自己解决了,不开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