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层设置问题

楼主:
在定义层设置的时候,通常是把顶层和底层都设为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247431175\Image\C2C\VE10~{J]{((7N5BKPKZBR0P.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247431175\Image\C2C\U5N19312G%~JOBFWKQD%H}Q.jpg分割/混合吗?

网友:
pads软件不会用,不过顶底层应为分割/混合吧

网友:
这个不是必需的。保持默认设置就可以。选择无平面。可以下载些例程,看一下

网友:
问题是,楼主你用的层里有没有电源、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