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553 ADC10 温度测量

楼主:
/*请问我这可程序的ADC部分的寄存器配置错在哪里啊,漏掉了为那些啊*/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init_UART();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v = 0;
/*
* main.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the watchdog

        ADC10CTL0 = ADC10ON + ADC10IE;
        ADC10CTL0 |= ADC10SHT_2;

        init_UART();

        P1SEL |= BIT0;
        P1SEL2 |= BIT0;

        __bis_SR_register(GIE);       //  interrupts enabled
        for(;;)
        {
                ADC10CTL0 |= ADC10SC;
                while(!(UCA0TXIFG & IFG2));
                UCA0TXBUF = V;

                delay_50ms(40);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v = ADC10MEM;
}

void init_UART()  // DCO  1MHz  SMCLK  9600
{
/*       system clock        */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BCSCTL1 = CALBC1_1MHZ;
/*       PX and TX  IO      */
        P1SEL = BIT1 + BIT2;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P1.1 = RXD, P1.2=TXD
/*       BPS     */
        UCA0CTL1 = UCSSEL_2;    //select clock source is SMCLK
        UCA0BR0 = 104;         // BPS is 9600bps
        UCA0BR1 = 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RX  inerrupt

        //_EINT();    //interrupt enable(总)
}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j;
        for(;t>0;t--)
        for(j=20000;j>0;j--)_nop();
}

网友:
改错题?
楼主,这是你写的代码吗?

网友:
版主,你好,我发错了,这是电压的读取,这是我写的,不过这程序有问题,我已经再次调试过了,发现不是ADC的问题,读出来的电压是对的,但是那个串口程序发送的时候出错了,但是那个串口我单独放在一边试过,是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被影响了,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
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看我错在哪里,我自己实在是找不出来了,麻烦了

网友:
楼主你的串口程序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