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了一个LCD多级菜单的程序

楼主:
代码调试完也,还没有接LCD实际实测,个人觉得逻辑上设计的还可以,但字模声明的地方觉得还是不够灵活,高手有空请帮忙指点优化。

eeworld.com.code @LCD多级菜单 @2014-7-25 @V1.0 -
/**
通用LCD多级菜单代码
littleshrimp
2014-7-25
**/
#include <stdint.h>

#define NULL          0

struct MenuItem
{
    uint8_t parentIndex;
    uint8_t index;
    uint8_t *DisplayString;
    void (*Fuc)();
}  MenuItem;
//菜单路径
uint8_t currentMenuItemIndex = 0;//当前菜单的索引
//菜单字串 对应字模数据
const uint8_t ms1[2][2] = {{1,0xff},{0xff,0xff}};//根
const uint8_t ms2[2][2] = {{2,0xff},{0xff,0xff}};//查看
const uint8_t ms3[2][2] = {{3,0xff},{0xff,0xff}};//控制
const uint8_t ms4[2][2] = {{4,0xff},{0xff,0xff}};//设置
const uint8_t ms5[2][2] = {{5,0xff},{0xff,0xff}};//关机
const uint8_t ms6[2][2] = {{6,0xff},{0xff,0xff}};//查看-时间
const uint8_t ms7[2][2] = {{7,0xff},{0xff,0xff}};//查看-手机号
const uint8_t ms8[2][2] = {{8,0xff},{0xff,0xff}};//查看-电量
const uint8_t ms9[2][2] = {{9,0xff},{0xff,0xff}};//查看-历史记录
const uint8_t ms10[2][2] = {{10,0xff},{0xff,0xff}};//控制-加热
const uint8_t ms11[2][2] = {{11,0xff},{0xff,0xff}};//控制-通风
const uint8_t ms12[2][2] = {{12,0xff},{0xff,0xff}};//设置-时间
const uint8_t ms13[2][2] = {{13,0xff},{0xff,0xff}};//关机-关机
const uint8_t ms14[2][2] = {{14,0xff},{0xff,0xff}};//关机-重启
const uint8_t ms15[2][2] = {{15,0xff},{0xff,0xff}};//关机-重启-立即重启

//菜单函数定义
void viewItme(void);//查看-时间
void viewNumber(void);//查看-手机号
void viewCharge(void);//查看-电量
void viewHistory(void);//查看-历史记录
void controHeat(void);//控制-加热
void contrlFan(void);//控制-通风
void setTime(void);//设置-时间
void powerOff(void);//关机-关机
void resetSystem(void);//关机-重启-立即重启

#define MENU_ITEMS_COUNT                sizeof(menuItems)/sizeof(menuItems[0])
#define menu(parent,index,fuc)                {parent,##index##,(uint8_t *)ms##index##,fuc}
struct MenuItem menuItems[]=
{
        //menu(父ID,ID,功能函数)
         menu(0,1,NULL),//根
         menu(1,2,NULL),//查看
         menu(1,3,NULL),//控制
         menu(1,4,NULL),//设置
         menu(1,5,NULL),//关机
         menu(2,6,NULL),//查看-时间
         menu(2,7,NULL),//查看-手机号
         menu(2,8,NULL),//查看-电量
         menu(2,9,NULL),//查看-历史记录
         menu(3,10,controHeat),//控制-加热
         menu(3,11,NULL),//控制-通风
         menu(4,12,NULL),//设置-时间
         menu(5,13,NULL),//关机-关机
         menu(5,14,NULL),//关机-重启
         menu(14,15,NULL)//关机-重启-立即重启
};
/**
获得此菜单的下一级菜单列表
**/
uint8_t getChilerenMenuItems(uint8_t index,struct MenuItem *buf)
{
        uint8_t i,menuItemsIndex = 0;
        uint8_t compIndex = index;//用于比较的索引
        for(i=0;i<MENU_ITEMS_COUNT;i++)
        {
                if(menuItems[i].parentIndex == compIndex)//比较父级ID是否为此菜单ID
                {
                        buf[menuItemsIndex++] = menuItems[i];
                }
        }
        return menuItemsIndex;
}
/**
获得同级菜单列表
**/
uint8_t getPeerMenuItems(uint8_t index,struct MenuItem *buf)
{
        uint8_t i,menuItemsIndex = 0;
        uint8_t compIndex = (index == 0 ? 0 : menuItems[index-1].parentIndex);//用于比较的索引
        for(i=0;i<MENU_ITEMS_COUNT;i++)
        {
                if(menuItems[i].parentIndex == compIndex)//比较父级ID是否与本菜单父级ID相同
                {
                        buf[menuItemsIndex++] = menuItems[i];
                }
        }
        return menuItemsIndex;
}
/**
获得父级菜单的同级列表
**/
uint8_t getUpperMenuItems(uint8_t index,struct MenuItem *buf)
{
        uint8_t i,menuItemsIndex = 0;
        uint8_t compIndex;//用于比较的索引
        if(index == 0 || menuItems[index-1].parentIndex == 0)//如果父级ID为零表示已经是根
        {
                compIndex = 0;//比较ID为0返回根菜单(通常为一个,也可设置为多个父级为0的根菜单)
        }
        else
        {
                compIndex = menuItems[menuItems[index-1].parentIndex-1].parentIndex;//父级菜单的父ID
        }
        for(i=0;i<MENU_ITEMS_COUNT;i++)
        {
                if(menuItems[i].parentIndex == compIndex)
                {
                        buf[menuItemsIndex++] = menuItems[i];
                }
        }
        return menuItemsIndex;
}
/**
函数实现
**/
void controHeat(void)
{
        __nop();
}
void SystemInit(void)
{

}

struct MenuItem disMenuItems[20];
uint8_t disMenuCount;
int main(void)
{
        disMenuCount = sizeof(menuItems)/sizeof(menuItems[0]);
        /**
         menu(0,1,0),//根
        **/
        disMenuCount = getChilerenMenuItems(0,disMenuItems);//获得根菜单
        /**
         menu(1,2,0),//查看
         menu(1,3,0),//控制
         menu(1,4,0),//设置
         menu(1,5,0),//关机
        **/
        disMenuCount = getChilerenMenuItems(1,disMenuItems);//获得根的下一级菜单 显示4个
        /**
         menu(3,6,0),//查看-时间
         menu(3,7,0),//查看-手机号
         menu(3,8,0),//查看-电量
         menu(3,9,0),//查看-历史记录
        **/
        disMenuCount = getChilerenMenuItems(2,disMenuItems);//获得"查看"的下一级菜
        /**
         menu(0,1,0),//根
        **/
        disMenuCount = getPeerMenuItems(0,disMenuItems);//显示根的同极
        /**
         menu(1,2,0),//查看
         menu(1,3,0),//控制
         menu(1,4,0),//设置
         menu(1,5,0),//关机
        **/
        disMenuCount = getPeerMenuItems(2,disMenuItems);//获得"查看"的同级菜单
        /**
         menu(0,1,0),//根
        **/
        disMenuCount = getUpperMenuItems(1,disMenuItems);//显示根的父极
        /**
         menu(0,1,0),//根
        **/
        disMenuCount = getUpperMenuItems(2,disMenuItems);//显示"查看"的父极列表
        /**
         menu(1,2,0),//查看
         menu(1,3,0),//控制
         menu(1,4,0),//设置
         menu(1,5,0),//关机
        **/
        disMenuCount = getUpperMenuItems(6,disMenuItems);//显示"查看-时间"的父极列表

        menuItems[9].Fuc();//控制通
        __nop();
}

参考文献:
《C语言菜单界面的实现方》

网友:
感觉很不错,用LCD测试了么?

网友:
太好了 正在学习

网友A:
可以再1602屏上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1602屏上用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