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任务编程问题

楼主:
    有一段用for循环来初始化数组的代码,如果放在main函数里整个工程运行正常,但是如果放在定时器初始化函数里程序就出问题了,程序一直在执行初始化函数,根本出不来。

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这样就跳不出这个函数了

这样就跳不出这个函数了

网友A:
定时器 怎么能这么用呢。中断处理的时间不能太长。设个标志位,在普通函数中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 怎么能这么用呢。中断处理的时间不能太长。设个标志位,在普通函数中处理。

这个是定时器的初始化,不是中断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定时器的初始化,不是中断函数。。。。

额,不好意思,刚才没仔细看。但是问题不应该出现在初始化函数这儿呀。

网友:
调试过了,问题就在那里,如果for循环放在time_init()函数里,那程序就一直在执行time_init()函数,就像在这个函数外加了一个死循环似的。

网友C:
EA=1放最后边,另外你的数据类型可能有问题

网友A:
我知道了,楼主有点粗心啊,数组越界了。看看i = maxtask;这一句吧。
改成下面这样。

网友:
不晓得楼主的 task_delay[] 开多大? 假如是 maxtask 的话, 那么数组的范围就只在 task_delay[0] ~ task_dealy[maxtask-1] 之间.

网友:
maxtask=4.但问题应该不在这里,是如果for循环放在time0_init()里的话,那程序就循环执行time0_init()函数,如果把for循环放到main函数里一切都正常了,只是挪了一下for循环和参数 i 的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楼主有点粗心啊,数组越界了。看看i = maxtask;这一句吧。
改成下面这样。

哦,这里有个问题没注意到。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EA=1放最后边,另外你的数据类型可能有问题

为什么要把EA=1放到最后呢,想不通,应该是放在TR0=1前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里有个问题没注意到。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现在应该解决了吧。还有总中断EA放在最后肯定是没问题的,这就好比出门要先开房门,再开大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