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BBB4.3寸 BBB LCD模块 DIY LCD4 显示屏

楼主:
参数特性:

LCD:4.3寸LCD显示屏。

分辨率:480x272

触摸输入:电阻屏

使用方式:用USB连接电脑,或者用5v电源供电,或者用电池cape(我正在设计制作)供电均可。

功能:

1、除了LCD显示以外,本cape把所有的BBB引脚按原顺序引出到两侧,以便用户进行功能拓展。

2、把BBB P9内侧的串口debug接口也引了出来,放到与USB接口、电源接口同侧的位置,以便当ssh不能使用时与电脑进行串口连接(详见博文blog.csdn.net/wyt2013/article/details/17348403)。

3、EEPROM地址可选。以便在同时连接多个cape的时候地址不会冲突。

有意PM联系。

网友:
自己画个吧

网友:
对,跟图上差不多。把BBB的引脚都引出了,不过是排母而不是图上的排针。

网友:
这个还有吗?